设备的防锈处理-请教

楼主(2006-10-11):
最近我公司的设备用的防锈油进行防锈,(表面粗糙度Ra1.6)但半个月油开始发黑,表面有锈斑出现

请教大家有无好的防锈方法

网友:

最好描述一下设备的材质,表面状况及使用环境,这样便于大家分析讨论

网友:

是导轨面的防锈吧?开防锈油应该不是用机油吧?
可以试用机油开防锈油,由于机油难挥发,防锈效果好很多。应该可以解决该公司问题。
我们厂就是这样做的。效果很好。

网友(2006-12-18):

用防锈油处理应该还是可以的,从楼主表述的情况看,我觉得问题在于你们竟然半个月都没再重新搽拭保养过.要是每个周彻底搽拭保养一次,我想防锈效果和给人的观赏效果都一定是不错的!

网友:

是什么材质
不同材质,防修方式也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