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E画渐开线斜齿圆柱齿轮的一般方法

楼主(2006-10-11):
1、输入齿轮的各项参数:

齿数:tooths;模数:mn;压力角:angle;螺旋角:helix;变位系数:xn;齿高变动系数:teeth_change_modulus;

. R ]

径向间隙系数:c_modulus;齿顶高系数:ha_modulus;齿宽:teeth_width;齿厚等于齿槽宽的圆的直径:dse;

 g& R3 l

2、编辑齿轮关系式

3、插入基准曲线(草绘):

FRONT平面作为草绘平面,绘制4个圆,圆的直径分别设定为:da, db, df, dse;完成后如下图:

4、插入基准曲线(从方程):

选取坐标系后选柱坐标选项,输入渐开线方程:

/*柱坐标
x=t*sqrt((dx/db)^2-1)
y=180/pi
r=0.5*db*sqrt(1+x^2)
theta=x*y-atan(x)
z=0

5、创建拉伸特征(齿顶圆拉伸):

FRONT平面为草绘平面,进入草绘模式后按“使用边”命令选取直径等于da的圆创建拉伸截面;

单侧拉伸,深度为:teeth_width+6;完成后如下图:

6、插入基准轴A_2:

 y$ `

过柱面,选上面创建的柱面,完成如下图:

 ~

7、插入基准点PNT0:

用曲线相交选项创建基准点如下图:

8、插入基准平面DTM1:

穿过轴A_2,穿过点PNT0,完成如下图:

9、复制第4步创建的渐开线:

先以DTM1平面作为基准镜像,再旋转360/tooths/2度,完成如下图:

10、插入基准平面DTM2,DTM3:

DTM1平面绕轴A_2旋转360/tooths/4得到DTM2,再创建DTM2平面的法向平面并穿过轴A_2得到DTM3平面,

 `, t+ K

完成如下图:

11、创建扫描轨迹:

A)插入基准曲线:选DTM3平面作为草绘平面画一段线与DTM2平面相交角度为helix;

6 m f

B)插入基准曲线(投影)

2 o$ p/ b {

完成后如下图:

" j# O q

12、用扫描创建齿槽:

选取上面的投影线作为扫描轨迹,扫描截面:由两根渐开线分别和齿根圆用倒圆角的方式创建,

圆角半径设为pf;完成后如下图:

 y% z

13、复制齿槽,完成如下图:

+ Z( e1 u- i S# p1 F0 g X

14、组阵列齿槽,完成后如下图:

0 W8 C& U8 ` r

15、剪切齿的两端(各切掉3mm),完成后如下图:

G3 u- I! R ~- x/ E3 Q( \

结束!如有疑问,请赐教!

网友(2006-11-22):

不错,努力哦

( ?' a c

网友:

谢谢拉,收藏

网友:

不错,请问可不可以发一个齿轮的完整参数和方程出来看看,比如m=2.25,z=8,a=20的齿轮的具体参数,先谢谢了!

网友(2009-03-28):
Pro/E画渐开线斜齿圆柱齿轮好方法 谢谢分享,

网友:
图片看不了啊怎么

网友:
图片看不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