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CAD画渐进线齿廓齿轮

楼主(2006-10-11):
各位大虾教教我啊  谢谢了

% `. ^1 \ R* h

楼主:

大家给我点意见啊  谢谢了

楼主:

没有哪位高手会么 谢谢了
知道什么资料也可以告诉我呀
谢谢大家了

网友:

没用CAD画过,但用CAXA画过,CAXA上有标准的渐开线齿形.

网友:

    先找标准的图库安上,如果不行,找一个画好的齿轮,修改他的参数和你的一样,还不行的话,?◎#!¥%,就告端圆弧上去,忽悠一下,效果不错的说。
  虽然我学机械,但是不喜欢画图,不是不会,而是不屑于画图,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而且,现在的老师说:画图是技术员干得事!
做毕业设计时,老师帮我画的图,我全力编计算机控制程序,搭电路,用软件仿真,呵呵,那老头不懂这些新玩艺的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请教,不过我用过CAXA,但CAXA大模数好象不准,我试过

网友:

为什么要画齿轮的实际形状呢?不是有简化画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 q" o c, B/ K 先找标准的图库安上,如果不行,找一个画好的齿轮,修改他的参数和你的一样,还不行的话,?◎#!¥%,就告端圆弧上去,忽悠一下,效果不错的说。
虽然我学机械,但是不喜欢画图,不是不会,而是不屑于画图,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而且,现在的老师说:画图是技术员干得事!
做毕业设计时,老师帮我画的图,我全力编计算机控制程序,搭电路,用软件仿真,呵呵,那老头不懂这些新玩艺的

如果你毕业到现在都没做过画图岗位的话,我可以说你更本不会画,最多只会读。。。。

网友:

编个程序画, 我以前用LISP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