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针外径公差---[请教]

楼主(2006-10-11):
求助:

 @5 Q

滚针和保持架组件的轴承,它的滚针外径公差有几个等级,一般是怎样取值的?

' I z4 B! ~3 h

谢谢!

网友:

一般提及的轴承公差都是相对于内外圈来说的,我了解的是这样子:
由于滚针是由轴承钢线材直接剪断然后经过磨加工,抛窜,热处理等工艺后而成,最后一道工艺是分选,也就是根据滚针的直径大小来分成几组,这个过程是由分选机自动来完成的,一般分组的差值是0.002mm也就是说分到一组的滚针,他们的直径最大不会超过0.002mm,滚针轴承一般应用于空间比较小的应用场合,因此滚针一般不会很大,再加上生产上有分选的装置,因此我本人没听说滚针直径公差这一说法,一般情况下装在滚针保持架组件(needle and cage assembly) 里的滚针的直径差值不会超过0.002mm,不知道这样算不算回答了你的问题。

楼主:

谢谢2楼.出笼的包子!
            那简单的说就是每0.002mm间隔分组滚针
        如:
                第一组:Φd+0.002^0
                第二组:Φd 0^-0.002
                第三组:Φd-0.002^-0.004
                等等

        也就是说为保证内外圈的配合要求,可否在工程图上注明选取哪一组规格的滚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