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基粉末冶金热处理---[请教]

楼主(2006-10-11):
求助:铁基粉末冶金可以进行怎样的热处理方式,谢谢!

一.可以进行淬火回火处理吗?硬度多少?

二.可以进行渗碳淬火回火处理吗?硬度多少?硬化层有多深?

三.可以进行调质处理吗?硬度多少?

四.可以进行正火处理吗?

& b% d6 J" A X* t

五.可以进行氢化处理吗?硬化层有多深?

   ........

网友:

问题不太具体。

网友(2006-11-12):

根据 我司的产品可以进行下列处理:碳氮共渗,可以进行调质(主要是要求产品强度)。产品硬度就不一定啦,我以前做过一产品密度7.0左右,热处理后硬度:HRC45左右。后来客户反应硬度过高,要求我们进行回火处理。

网友:

硬度用普通的硬度计无法测量,或者说测量出来也是一个参考值,不能正确反映接触强度,因粉末冶金是一种疏松结构,粉末冶金轴套又叫做含油轴套,疏松的孔隙是用来存润滑油的,看一下相关的资料,了解一下它的使用工况就明白了,铜基粉末冶金套我在印刷机上用得很多,用于不便于润滑高速转动的轴承处,用前必须浸油处理,如果含油量不足,很快就会烧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