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装水泥气力式和机械式卸船装置的比较

楼主(2006-10-11):
济南大学机械学院 李坤山fficeffice" />

! s W

轮船卸料系统通常有气力输送式和机械式两种,机械式船用卸料系统包括如下内容(PAUER——KOVARO产品为例):轮船卸料有一个卸料臂支撑二至三个螺旋输送机组成且可随意增加。卸料系统从船舱中取料,进入螺旋输送机,然后,物料被传送到垂直和水平螺旋输送机,落入安装在支撑卸料臂的基础架上的斜槽中,通过卸槽,物料由安装在横移平台上的水平螺旋输送机输送到卸料器后部的机械传送系统。

! U s: Y1 a9 b

    机械传送系统包括从码头到存储的各种设备,这个系统的组成为:一条水平输送带,其运行同轮船卸料器后部的码头平行;一条从码头到地下库的水平输送带;一台到地下库顶部的斗式提升机和一个到库中心运料的空气斜槽。与其交替运行的是一台组合式水平垂直螺旋输送机。轮船卸料装置与其相应的机械设备的连接需要特殊考虑,因为轮船卸料装置必须能够将物料运送到沿码头方向上有覆盖物的皮带机上。通常采用一个由输送带组成的旁路输送系统,在卸料装置旁安置覆盖式输送带并安装一台收尘装置。

气力输送式轮船卸料系统具有不同的构造(PAUER—KOVARO产品为例):它的所有运输设备基本上都是由负压系统组成的,它们通过一根贯穿卸料器和存储器的管道安装在卸料系统中,气力输送式系统由一个连续式负压系统和一个双低压容器系统组成,吸送式管道安装在卸料臂的第三个截面上,卸料臂末端的一个喷嘴用于松散物料与空气混合。卸料时混合物通过截面管道被吸送到一个位于两个压力罐上面的过滤器中,当其中一个压力罐打开与过滤器连接并且被填充物料时,另一个压力罐则由一个阀门与过滤器隔断,并且通过吸入压缩空气使其抽空,不断改变循环,使输送得以连续进行。

设立一个与码头走向平行,通向存储设备的管道并在与码头平行的地方,设立一个连接点,通过软管将气力输送卸料器与管道相连。当卸料口移动到另一个地点,软管必须重新连接。由于两种卸料器类型的不同而导致不同的物料输送使用方法。

! t' B) ]$ L x( W3 E

回到PAUER—KOVAR0产品的例子上,气动输送与螺旋输送之间的差别关键在于卸料臂的设计。机械卸料臂与平衡锤相平衡,为保持平衡和确保垂直位置为30度,为达到最远处的拐角,水平臂必须非常大,结果是机械卸料内不能达到完全同步,为达到与轮船拐角处内侧的同步卸料必须移到边上之后再移动,同时必须与后部的输送带保持距离不变,这两个因素的结合意味着机械卸料器必须在轨道上正常运行才能有效的操作。

    气动卸料臂设计完全不同。它没有反方向重物是因为采用了吸尘器。当然,这种吸管比螺旋输送器的重量轻得多,所以也不需要反向重物来平衡。这个没有反方重物的平衡臂有一个相对短一点的水平臂和一个垂直臂,并附带有一个可旋转360度的滑键。这样,气力输送式卸料器可以不需改变位置达到任意位置,因为气力输送卸料器不需要与岸边的管道的连接点有固定的距离,所以它非常适用于如码头、活动装置、大型输送设备和固定设备。

码头方面

 _

    机械式船用卸料系统需要与码头使用的卸料头及相应的设备通用。这种情况下,卸料器用于码头将不成问题。有时候,码头上方要使用卸料器,因为主要使用输送皮带,而导致它无法承载太多。而气力输送式卸料器只要在卸料器和存储仓之间加上一条管子就可以完成。

. V1 s; o H- \

输送能力方面

实践证明,无论是气力输送式卸料还是机械式卸料,在相同的条件下,它们的卸料能力是同等的。然而,机械式卸料与气力式卸料的特点却完全不同:机械式卸料在料仓较满时其工作能力很高,并且可以保持一段时间,但当只有仓底部分物料时,因为入料头无法流入足够的物料面几乎失去输送能力。而气力输送式卸料是在低压下操作,即使是在较低的料峰或物料很少的情况下,也具有很好的输送能力,但为了保持它在负压操作下及少数物料,时仍具有较高的输送能力,需要使用一个前端小的卸料器来维持。

 R

机械式卸料器的卸料能力很强,对于大型容器要求较低的清仓率时采用较好;而对于小型容器且需要较高的清仓率时最好采用气力式卸料。

    机械式卸料器有一系列标准规格,输送能力还与配套设备规格有关。如一个400t/h的机械式卸料器需配有800t/h的输送系统。气力式卸料很少有完全标准型,并且它们的花费主要用于维护上。

费用方面

气力式卸料系统的全部投资花费低于机械式卸料系统,这是因为从码头到存储仓支撑架较多,管道的花费相对于机械输送系统的花费也低。特别是在低于500t/h的情况下尤为明显。

2 i& l1 ^1 ? W

使用费用,当输送能力相同时,用于两种卸料器上的花费只是在维持能力和清仓上有明显的区别。操作上的花费不同点是动力问题。用机械式卸料器从3500DUT船上将物料从船上卸到传送带上,吨物料消耗需5kWh,而气动输送式卸料器系统则需要8kWh

    因此,考虑到输送量和短期收回资金的特点,气力输送因其一次性投资量小,被认为是经济的。若码头年吞吐量十分大时,在前期投入资金允许的前提下,综合考虑能耗问题,建议使用机械式卸料器。

网友(2006-12-13):

气力式卸料很少有完全标准型,并且它们的花费主要用于维护上。
正是如此,磨损问题总是困扰着,材料很贵,还得经常换呀!

网友(2009-06-21):
楼上明见,不过还是有一定标准型的

网友(2009-12-01):
在输送散料时,如果输送量大,其气力输送设计就大一些,其输送效率比机械输送效率高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