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油箱盖透气,但翻车后不允许有漏油---[请教]

楼主(2006-10-11):
要求油箱盖透气,但翻车后不允许有漏油,可有少量渗漏

网友:

为什么不能说得详细点呢?

楼主:

农业机械上用的油箱,要求油箱盖有密封性,翻车时不会漏油(可以有少量的渗漏),但又要能透气
新手不知道怎么做,不好意思

网友:

选个空气滤清器 温州远东液压配件厂

网友:

应该有一种膜,可以透气,但不漏油.
我们有做防止漏水,但透气的结构.用很细的不锈钢丝网,因为液体表面有张力,所以水不会泄漏.
国外有用一种膜,可以透气,但不会漏水,道理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可以到水暖店参考一下塑料管路排气阀,原理基本差不多.空气可排出,液体排不出.

网友:

这个问题早已解决,印象切诺基车就有这个装置,在油箱盖上安装一个很短的缸筒,内有活塞,在重力的作用下,活塞在缸筒的下端,这时缸筒侧面的一个透气孔露出,可以进气,当翻车时,活塞反向移动遮挡了小孔汽油就流不出来了。
另外,还有更复杂的机构就是战斗机的油箱的出气、飞机翻转时的供油、以及油量的测量,这些技术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就已经解决了。大家有兴趣不妨想一想是怎么实现的?
由于近期在外出差,就写这些吧。

网友:

还是黄包车老师傅见识广,有长见识了。

网友:

楼主的具体使用情况不太明确,不过我认为不妨往单向阀的方向考虑。

网友:

从油箱透气联想到动力箱和变速箱也要透气,具体道理能讲得出来吗?
建议设计人员不要忘了给动力箱和变速箱安装透气零件.

网友:

做一种象高压油管一样弯曲的管,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向黄包车师傅学习。为中国制造业赶日超美而努力奋力。

网友:

我国古代有一种陶制无盖水壶,水从水壶底部的的一个孔里装进去,装满后翻转,底部向下时,无水漏出。主要结构为在底部的注水口里面连接着一根直管,翻转水壶时液面低于直管口。可以借用这个祖先的办法。

网友:

直管是不行了

毕竟油箱可能倾倒的方向是任意的

起码管子的是四个方向都要超过油箱,

网友:

想起了采用纳米材料的污水处理过滤器,直径大于一定尺寸的分子都过不去,无论怎么样倾斜都行,但成本高了

网友:

同意七楼的说法

网友:

7楼黄包车的说法最适合,这个问题技术上确实已经解决了,但真正设计过程中是容易忽略的,楼主能想到翻转情况已经是很缜密了

网友:

9月16日
从油箱透气联想到动力箱和变速箱也要透气,具体道理能讲得出来吗?
建议设计人员不要忘了给动力箱和变速箱安装透气零件.

这个问题没人跟帖,只有自问自答了
某单位新产品泥浆泵试验时,发现动力箱运转时声音发闷,震动也大,打开箱盖,发现润滑油也皂化,
原因是曲轴和齿轮旋转,搅拌润滑油,产生了热量,也产生了气化.
有位装配钳工提出了增加透气孔建议,经采钠,这三种情况大为降低,
后来又发现油从透气孔冒出来,再在透气螺母下加了管子,就不冒了,
再后来,推扩到了其他动力箱和变速箱上,效果不错.

网友(2012-08-12):
加根管子什么样的管子。应该还有浮子吧

网友(2014-06-19):
很想知道飞机油箱是怎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