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实际生产中冲压模具的问题,请求帮助

楼主(2006-10-11):
公司一套对浅桶(盖状)拉深落料件进行第二次整形的模具,在工作中出现剐料现象,不但影响内筒壁质量,还增加模具的磨损.请问这可能都有什么原因,就是一个间隙问题吗,会不会还有其它问题?

网友:

大侠可以检查一下模具间隙、材料、结构是否合理及表面粗糙度

网友:

公差参数选对了吗?

) H z

第一次可以拉伸出来吗?

网友:

既然第一次拉出来了,第二次你加点切削液试试,我看是间隙上的问题

网友(2009-10-12):
如果没理解错,简单方法是把凹模抛光一下,问题可以解决,但是那只是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