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直线轴承的轴表面硬度至少达到多少才合适, 要如何处理?--[请教]

楼主(2006-10-11):
     设计中,用到直线轴承,但是轴不热处理没有硬度不耐用。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一般都处理到HRC50以上,不知道对不对。440C热处理后实测HRC54-58,SKD-11热处理后实测HRC60,45钢淬火后好像是HRC48,如果是小的线性轴承,可以用HSS的标准圆棒。

网友:

楼主网友好!

方法一:在这根用于导轨的轴上加装一个棘轮式的机构,使直线轴承每运行一次,

这根导轨轴就转动一个角度,这样就能使这根轴的每个面都能均匀的受压,就能避免将导

轨轴压出道来。

方法二:用滚压工艺增强轴的硬度。

syw   061011---22.13

网友:

应该不用这么麻烦,一般使用线性轴承,径向受力都不会很大,否则容易损坏轴承,径向力大的话最好用重载荷滑台。我们用的十几毫米的轴,SKD-11,热处理后HRC60,滑动频率是每分钟大约500个来回,每天工作20小时,一年内没有故障,长了还不知道。

网友:

淬火 HRC 50-60

或者直接买标准件

KBS,HIWIN,这些台湾韩国的都还耐用。价钱也不贵。

深圳威远也不错。

这些厂商也可以来图加工。现切现卖的。。。。。

网友:

打铁的 网友好! 你和合实一下,“滑动频率是每分钟大约500个来回”这一数据是否有误。 另外,你说的“径向力大的话最好用重载荷滑台。”这对慢速来说肯定是对的。 但,我现在正面临一个这样的问题:一个大载荷的竖台,要求运行速度很快,我想用 直线轴承,但我担心直线轴承容易损坏,我也想用V型滑轮组或滚轮什么的,要是你来 做的话,你用什么方案?给个参考意见。 具体见示意图:“重载荷-011.JPG” 谢谢! syw 061011---23.30

网友:

每分钟500个来回数据出入不大,用步进电机带动凸轮驱动平台,行程大概10毫米,电机速度约1000转每分钟,同步带轮传动比约1:2,工作方式跟缝纫机类似,是很小巧的精密机械。

 v6 l

 你的滑台大小、重量大概是多少?我也做过类似的滑台,用的是MISUMI的SV系列滑轨,分离式的,再大的滑台就使用模具的导套轴承,整个滑动就是仿冲模模具。

下图的滑台按最大尺寸算的话是200mm X 200mm

如若以后有类似帖子欢迎发到工装设备版讨论,谢谢。

楼主:

十分感谢。我明白了该怎么做了!

网友:

打铁的 网友好!

我知道了你的思路,也知道了你的特长,有与之相关的内容,愿意和你讨论。

谢谢!

syw  061012---05.35

网友:

TO 打铁的
我们这里的套圈车床的给进机构和你贴的图差不多
行程大约也是200MM*200MM

在我们这里是有气缸来做推动,速度也很快,但每分钟到底做多少个我没有计算过~~
呵呵
但"每分钟500个来回数据出入不大"这话是正确的,可以证明

TO开门造车
我不太能够看明白你贴的图
但我觉得打铁所说的对你肯定是有帮助的
不过从你的图上我认为行程是否长了?
行程长的话,再加上是用油压给进的话,我个人认为打铁的方案是不妥的

PS
个人意见
如果行程短,可以用类似打铁的结构.
若还需要速度快,可以用气源

如果行程长,打铁的兄的方案我认为是不可取的
而且还需要速度快的话~~~
估计是很难实现~~~

个人愚见,若有不妥,请高人批评指正.谢谢~~

网友:

随风而去 打铁的网友好!

这是我设计的组合设备上的三个组成部分中的一个部分,是用气缸推动的一个

竖起来的载重平台,行程小于200MM。上面安装有了四个气缸和一个步进电机,

还有其它一些零件,为了保持上述这些零件安装上后竖台不变形,所以,竖台要厚

一些,拟采用5--6毫米的钢板,所以,这个竖台比较重。

要求速度,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的原因。重的物体要想快速,只有减轻磨擦力,所以,

尽可能的采用滚动而非滑动。已经设想了好几个方案了,最新的方案是,做一个

凹槽,内放入一排滚珠或滚柱,这样既解决了承重,也解决了灵活问题。你们看如何。

syw   061012---20.35

网友:

KBS,HIWIN等品牌的直线轴承标准杆很便宜的,轴端结构形式也可定做,硬度在HRC60以上。

网友:

飞虎119  网友好!

不在于贵还是便宜,而是是否可靠,寿命如何,无故障运行时间能有多长,

是否可以在重负荷下长期工作……。

为了做这个设计,我买回来十个各种直径的直线轴承,看到这些轴承受力面积都很小,

打铁的网友在4楼处说:“一般使用线性轴承,径向受力都不会很大,否则容易损坏轴承,……”

我认为是有道理的。

syw   061012---21.34

网友:

“已经设想了好几个方案了,最新的方案是,做一个 凹槽,内放入一排滚珠或滚柱,这样既解决了承重,也解决了灵活问题。你们看如何。”

 实际上我推荐的SV系列滑轨中间就是V型槽,V型槽里有一排独立的,分离的滚珠,不是滑动摩擦,是滚动的,跟你说的结构是一样的。不过滑动200mm可能要用比较大型的滑轨,你可以看MISUMI的型录或者到MISUMI网站下载相关资料,应该对你的方案有帮助。另外你的大板可以用铝板或铝合金板,镀层后表面光洁度和硬度也能应付,最重要的是重量会下降很多,可以大大提高滑轨寿命。

网友:

打铁的 网友好!

我是很能发明的,但很多时候是将别人的东西又重复的“发明”了一遍。

就用这个“发明”了!

谢谢你的点拨!!

syw   061012---22.10

网友:

打铁的 网友好!

忘了说了,你说的那个网站请给个链接。

谢谢!

syw   061012---22.13

网友:

http://www.misumi-europe.com/

这个是欧洲的

http://www.misumi.com.hk/indexc.html

这个有中文的;)

网友:

就是渗氮。

网友:

KUMA 网友好!

按你提供的网址,我去看了。

谢谢!

syw  061012---23.33

网友:

用中国本部的网站吧

http://www.misumi.com.cn/

你也可以直接用邮件跟他们联系。

网友:

打铁的 网友好!

我今天来的晚,现在正往前翻页,刚看到此帖。

 L: b/ P0 D" ?

谢谢! 同时顺祝你成为工装版主,你是胜任的!!

syw 061014---00.29

楼主:

没问题了,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TO开门造车
最新的方案是,做一个凹槽,内放入一排滚珠或滚柱,这样既解决了承重,也解决了灵活问题。

我去察看了相关结构的车床,发现它内部是这样的:一个凹槽(是左右看似对称的,像是梯形槽?),左右两边都放上了滚珠.承重大约是三片铁块(似乎很重的样子),铁块的最底部用了一个气缸驱动(好像是0.4至0.6公斤?推动的)

所以我简单的下了个结论,你所说的最新结构是可行的.承重(四个气缸和一个步进电机,一块5到6MM的铁板)应该没有问题,灵活性(是用气缸推动的)应该也没有没有问题.

PS
个人建议,高度方面要考虑好,像这样的高速装置高度不能太高.
因为我看着你的显意图,觉得它像一个集成化的给进装置~~~
所以它需要速度和频繁的来回~~~

我不是专业机械人员,所以若是说的有什么不专业或是不对的地方请看客们见谅啊~~

网友:

大家说的轴的硬度应该都是对的,不过这种都是表面热处理的吧?心部还是有韧性的。

网友:

随风而去 网友好!

这个装置的工作频率是每分钟10次左右。每天工作8小时。
这个装置下面已决定用凹槽加滚珠结构,也就是“打铁的”推荐的SV系列滑轨方式。
(这个“滑轨”我认为叫“滚轨”更贴切一些,让我误以为类同滑道了。)
上部用直线轴承支承不受力。

//********************************
龙之传人 网友好!

你说的对,使用长轴时,会产生中间下弯。所以得选用“带有开口”的直线轴承,
在长轴的中部加支承点,就能解决长轴下弯的问题。

谢谢两位网友!

syw  061017---08.55

网友:

TO 开门造车
呵呵~~
估计你的装置上还应该加个简单的润滑装备(如果自动化程度高的化)
不然的话,两个月至少要人工加润滑护养一次哩~~~

以前出差时遇到过滚珠丝刚断掉的事(原因是润滑泵线接反出油量不够多造成的)
所以这方面要注意写进你的设备使用注意事项里

网友:

直接选购直线导轨好了,类似标准件

网友:

HRC=60以上,表面镀硬铬0.2以上,表面粗糙度0.8以上,公差g6

网友:

几位网友好!

谢谢你们的回复!

随风而去 网友,你的建议是对的。谢谢!

syw  061018---23.00

网友(2007-01-20):

淬火 HRC 50-60

网友(2007-03-16):

一般有直线光轴配用,硬度在62-64左右

网友:

挺有意思的话题,很多轴承公司提供很多精巧的滑轨,MISUMI,THK, FAG等等.
我又想到枪支里面的复进机构,尤其是高射速的机枪,不知道是什么样子,滑动频率应该远超过每分钟500个来回,反作用力应该不小.

网友(2008-10-04):
1、一般在机械里面,需要灵活和重载的情况都会用线性滑轨
2、至于直线轴承和轴的选用方面,轴建议用表面高频淬火的就可以了,不用镀硬铬的,如果用滑动轴承,轴就要用镀硬铬的,关于这点可以参考MISUMI的导向轴章节,开头有介绍
3、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种情况:直线轴承和轴配合用,时间长了,轴上会在轴承对应的滚珠位会出现数条小坑

网友(2009-04-09):
回楼上的:
3、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种情况:直线轴承和轴配合用,时间长了,轴上会在轴承对应的滚珠位会出现数条小坑

有这种情况出现,与负载有比较大的关系, 同时也与轴的表面硬度关系比较大,我用的时候还是尽量加大轴的直径,或者改用直线导轨,但是成本高了很多

网友(2014-01-26):
直接用直线导轨加滑块会比较耐用和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