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方管中冲V字口---[请教]

楼主(2006-10-11):
在一个空心方管中冲V字口,管长1100MM,V口不能下凹,请问如何排工艺,模具怎么设计,

刚开始学,想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

问题不具体,楼主昵称最好改一下,以示真诚参与。

网友:

有图纸吗?你的图片不清晰。

网友:

不太明白,发个cad附件最好了.

网友:

如果我没理解错图纸的话应该很难用模具冲出,建议大侠改用机械加工方法来完成。如线切割、铣床等。

网友:

其实很简单的,活动凹模呀!查查资料就可以找到很多的!

网友:

emao大侠请详细说说好吗?

网友:

emao
可以说具体点吗?
我们老师也布置了这个作业……有点头痛,两周了,想了很多方案都不行5555555
(我是学生)

网友:

我同意追风666,空心长管,次次都找填充还得了,机械加工才对

网友:

照着EMAO大侠的想法去做,估计能作出来。我们做过类似的,但是,质量不太好,经验上感觉薄皮的管子干起来容易些。

网友:

解释下你们说的活动凹模吧,是不是把凹模塞进去,当上模切断继续下降时,凹模缩拢吗,哎,怕,这也叫模具呀?

网友:

用机械加工不实际啊~效率太低了……
产品要求年产10W……汗……

网友:

管长一米也可以,只是效率稍低了一些,但比机械加工的效率高多了,我见过在方管上冲口字口的,还两米多长了,大概一分钟8-10根可加工。

网友:

老液,方口跟V字,做的方式来说应该有很大区别,有空解释一下具体动作,

网友:

我只是见过,不过我对冲模不大懂,基本上的动作是凹模横放,方管从前面插入,上模从两边冲过来,方管抽出,气枪吹干净。

网友:

哦,看来跟我想象的差不多,他这种V字的情况有点不同,除了要干掉2面V字的通壁,还要干掉连接2壁的侧壁,照我看,一套模具是做不完,应该2套,就算这样我觉得甚至不可能完成,如果下模做一条整的你可以想象下模是多么的薄弱,容易断裂,如果做成2段有方通怎么装进下模的问题,就算有大滑台2边穿将来,请问刀口位置可以很准吗,

网友:

哈哈~~~我有一个好主意~~~~嘎嘎~~~也比较邪门的办法~~~
就是管子里面灌满沙子~~~然后封住两端~~~
在冲~~~~~~呵呵~~大家讨论一下~~
这是个人看法!!!!!!

网友:

其实简单的才是最实用的~~~

网友:

张家兄弟,装满沙后,然后呢,.......其实你可以试着把这个故事讲完,比如怎么安装,具体动作,刀具形状,如果你能讲完,我想我就会理解你说的实用,

网友:

卷料先冲孔,再成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卷料先冲孔,再成型!

给几个样品图大家看看!一般来说都是先冲孔,再成型的.(辊式冷弯成型)

网友(2006-11-28):

对不起啊~~~各位当时没有讲完是因为我找不到这个帖子了~~~
呵呵~~好的我说完~~~在管子内装上绝缘树脂,两端封死~~~
之后冲下去~~~肯定可以作出来~~`但是适用于薄壁的~~
厚壁的话可能两端封不住绝缘树脂~~~~~~~~完毕~~~啊~~终于找到
这个帖子回答完了~~~你不知道~~`当时找不到了我好难受~~

网友:

要是照你这么说,效率会咋样?

网友:

我想不会太好,
管子里面灌满沙子~~~然后封住两端~~~
在冲~~~~~~也不太可能,

网友:

管子里灌绝缘树脂`~~当时我是在设想~~有没有这种材料啊~~
找到了~~是绝缘树脂

网友:

我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工艺,建议用机加工.

网友(2006-12-29):

用模具不太现实吧,我觉得做一个工装,然后用锯床锯比较好一点,最好是用无齿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