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光洁度与速度有怎样的关系?光洁度△6.3用什么速度加工?

楼主(2006-10-12):
线切割光洁度与速度有怎样的关系?光洁度△6.3用什么速度加工?慢丝还是快丝?多少平方毫米/分钟?

能不能给我个光洁度与加工速度的参照表格?

网友(2007-01-03):

脉冲间歇要小.乳化液要好

网友:

要用窄脉宽 跟踪值慢点 不需要慢走丝
视觉效果不会太好

网友(2007-06-08):

楼主这个粗糙度要求快走丝就可以!不需要慢走丝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关键是选对机床的生产厂家。泰州的一般不行,北京的还可以,只是效率太低。

网友(2007-07-13):

泰州有生产线切割的厂吗?我好象没听起过?

网友:

我们几台线切割都是泰州的,可以啊!不过泰州太多这类的厂看你选得怎么样罗。

网友:

△6.3很粗了啊。。普通的快丝就可搞定了。。。

网友:

6.3
太粗糙了吧`!
数值越小精度越高
用锉撮都可以~1

网友(2007-09-29):
快走丝割出来的光洁度差,主要是运丝部分的导轮磨损,导致钼丝抖动。如果从消除钼丝抖动的角度来考虑,比切割速度的调整更有效!
也就是说,你可以更换一对导轮。但是,切割一些难加工材料,如铝、硬质合金等,导轮的消耗是非常迅速的,有时我们会在钼丝上加一个陶瓷或者宝石的挡丝棒,从而张紧钼丝防止抖动。
但是,挡丝棒也存在寿命问题。今年来,由于对快走丝的要求不断提高,很多技术开始向慢走丝借鉴,比如说采用眼膜来消除钼丝的抖动,成本比以前的方式有所提高,但加工质量和寿命大大提高了。

网友:
“比如说采用眼膜来消除钼丝的抖动”,“眼膜”是什么?

网友:
眼膜是慢走丝上用来导正铜丝的装置,一般都是采用金属材料内衬不导电的耐磨材料(如陶瓷、刚玉等)制成的。它的工作原理其实很简单,用一个比铜丝直径稍大(只有0.007左右的间隙)的孔来限制铜丝的自由抖动。
但是,发展到快走丝来的时候,钼丝的耐磨性能远远强于铜丝,走丝速度快、来回走动等等因素,对内衬的耐磨材料提出了挑战。
目前,“中走丝”上面所采用的,主要是PCD聚晶和天然钻石,使用寿命一般能达到6-8个月。

网友(2009-10-10):
全国泰州线切割机床占全国百分之三十你都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