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的模数如何选择?---[求助]

楼主(2006-10-12):
试图在网上找相关的资料,毫无所获啊

现在碰到的问题是,采购了两批齿轮泵,一批模数是1,另一批是0.5

在检验部门那里的实验都不错,但是实际工况下,模数1的那批已经多次出现空转(吸不进油),0.5则相当稳健

姑且不去讨论齿轮泵的相关内容吧(因为其结构也是简单到一目了然啦),

通常的传动设计中,应该根据什么来选择齿轮的模数呢?

 q

请各位不吝赐教,或者有什么可借鉴的材料,多谢多谢

网友A:

吸空是因为转速过高,这两种泵的齿顶圆直径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能降低转速那么肯定不是会吸空的.
楼主用多少排量的泵,转速多少?我也做这个,你可以联系我.

网友(点评):
请问,如果是3000转,710升/分,0.6兆帕,的齿轮泵能否实现。油是ISO-VG32的。

网友(2014-07-28):
引用 网友A:
吸空是因为转速过高,这两种泵的齿顶圆直径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能降低转速那么肯定不是会吸空的.
楼主用多少 ...

模数小,流量脉动会小一点,另外在一定的设计流量下,模数会间接影响齿轮径向力,如果你们的额定工作压力不大的话就不需要考虑这么多,目前正在做9mpa,一万五升每小时的齿轮泵。

网友:
模数小,流量脉动会小一点,另外在一定的设计流量下,模数会间接影响齿轮径向力,如果你们的额定工作压力不大的话就不需要考虑这么多,目前正在做9mpa,一万五升每小时的齿轮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