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液压系统可靠性---[求助]

楼主(2006-10-12):
我厂用的是德国力士乐的液压系统四台90千瓦的a4v,油箱容积5000升,就是局部油温太高,造成介质严重氧化变质,但是液压缸又不允许用水冷!因为是炼钢的怕爆炸,请教各位大虾帮助!

网友:

加个辅助水冷循环系统。用一个低压大流量的泵,把油箱里的油抽出来,过滤冷却后再回油箱。

网友:

楼主说法好象不对:
力士乐A4V的泵吗?说排量和使用压力。
还有你泵的泄油有没有冷却?四台泵同时启动的有几台,吸油和回油怎么隔离的
液压缸冷却应该是不用吧
油稳升高在系统液压回路上想办法

建议:把原理图传上来让社区的高手帮你分析一下,在说明局部油温高是那部分,工作状态泵的泄油、回油部分吗?

楼主:

是液压缸在炉盖上火烤的!还有旋转油缸在炉子低下!动作不频繁!有缸里密封老化的很快!我们的炉盖提升缸基本上半个月换一次!密封用的氟橡胶的外面也作了隔热保护了!下面一段有水冷套上面没有!火太大!没有空间在座水冷套了

网友:

原来问题在这里,那你冷的得速度恐怕还没有油缸对液压油的加热速的来的快了

空间有限,你试着找隔热材料把油缸和炉子隔离开,温度应当会上升的慢一些

不过注意你们的实际温度,别隔热材料着火了。。呵呵  ---我是外行啊

还有你们的介质用的什么啊?炉子上有些很热的地方我看都是用水乙二醇
这个应该不会爆炸吧

楼主:

我们用的郝福顿的HF130的液压油据说抗磨阻燃,但是温度高了还是会烧得!6000一桶的!上面包的石棉布都烧坏掉了!我们在上面罩了一个铁壳子有点效果!奇怪的是有时候换上的密封可以用两个月!有时候一个星期就串油了!是不是根操作工的工艺有关系!

网友:

降温,隔温是主要问题。油温度下来了,密封才能可靠,跟操作工水平关系不大,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不是单独的液压系统的问题了。正如楼上金枫说的,得千方百计采取隔热措施。油缸跟炉子连接部分不宜采用冷却的办法,否则会把炉子的热量带走,钢水要冷却的,那样可危险了。有没有照片呢?能不能发张照片来看看?
棘手啊!

网友:

楼住的问题我遇见过,液压油 我们采用辽宁“奥博2000”很便宜的品质还不错,液压缸换下来后我们 用过本溪的液压件厂生产的耐高温密封效果还可以,用过江苏生产的耐高温液压缸价格很高不用了如果自己换液压缸密封要注意每个环节操作保持清洁,每个密封圈都要换,密封圈要不好装的话适当用热水或油煮但不能太热以免太坏,原来我们那里就有人不按要求去做结果修出来的就不如按要求修出来的寿命长。。。。仅供参考

网友(2010-07-20):
我们用的郝福顿的HF130的液压油据说抗磨阻燃,但是温度高了还是会烧得!6000一桶的!上面包的石棉布都烧坏掉 ...
引用 网友A:

你这用的什么啊?好富顿做水乙二醇还可以,这个油阻燃?阻燃油好像都是脂肪酸脂吧,比如 奎克、CONDAT、SEAFINI。再说,你这种油卖6000,真冤大头。不过也是,你们的领导肯定捞了不少,不然也不会用,更不会这么贵。你网上搜搜,大把卖好富顿
COSMOLUBRIC HF-130的,代理商转手才卖4000一桶。真正的阻燃油是HFDU打头的脂肪酸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