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动轴承的配合间隙如何选择?

楼主(2006-10-12):
请问各位大虾,滑动轴承的轴与铜瓦的配合间隙应该如何计算?当分别使用润滑油和润滑脂润滑时配合间隙有什么区别?

网友(2006-11-26):

顶间隙在1.2-1.5%C C表示轴直径

网友(2007-11-13):
间隙=(0.0009+n/5000)d
n:转速
d:轴径

网友(2010-05-15):
谢谢楼主,还好不要积分下载,真是大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