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轴承工作中,要随时监控其温度,如何实现?---[请教]

楼主(2006-10-12):
在滚动轴承工作工程中,要随时监控其温度,有哪些方法可以实现?有没有自带温度测示的轴承?请教!

网友:
Re: 在滚动轴承工作中,要随时监控其温度,有哪些方法可以实现?(请教)

测温度方法太多,简单的方法是在轴承座上加装个测温探头。接个表就得了。想便宜的方法可以在轴承磨上明显的地方,滴上几滴示温蜡。看蜡大概知道温度是不是高了。

网友:

买个红外线测温仪,手持式的,很方便。

网友:

在轴承上接温度传感器

网友(2014-05-17):
要工作状态下!!!

网友:
可以接个温度传感器嘛         高铁轴承有内置传感器

网友:
在线状态检测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