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师教教G代码

楼主(2006-10-12):
   刚刚学G代码没几天。有个地方弄不懂。就是G02这代码的X Y坐标怎么才能非常简单的确定好。

     由于我没什么经验。想问问各位老师的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网友:
Re: 新手学编程。请各位老师教教G代码!

G02为顺时针圆弧插补,G03为逆时针圆弧插补。所谓“顺”、“逆”是在直角坐标系中从Y轴的正方向向负方向来观察ZX平面而定义的。
圆心用地址I、K(分别对应于X或Z坐标)指定。I、K后面的数值是从圆弧起点想圆心看的矢量分量,并且总是以增量值指定。
R指令不能指定等于或大于180°的圆弧,所以对于等于或大于180°的圆弧,应分段表示。
整圆编程时不可以使用R,只能用I、K。
同时编入R与I、K时,R有效。

网友(2010-07-19):
G02为顺时针圆弧插补,G03为逆时针圆弧插补。 相对和绝对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