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轮工艺问题---[请教]

楼主(2006-10-12):
请指教!

; H1 k4 ? y8 Z

电机用425mm直径的皮带轮,通常对加工工艺的要求有哪些?

网友:

控制皮带轮轮槽对孔的圆跳动、孔的尺寸

网友:

支持2楼意见
1.带轮槽对内孔的跳动
2.轮槽的尺寸和形状(样板检查),表面粗粗度Ra3.2以上,以免影响三角带寿命
3.内孔一般为基轴制过渡配合(K7~N7),表面粗粗度Ra1.6
4.在加工内孔时,轮辐的毛坯面最好光出,以免质量不平衡
5.键槽的尺寸精度和对称度
6,锐边倒钝(角),去毛刺

网友(2010-01-25):
我们有一通用的工艺
1.以孔放余量粗加工外园及端面
  保证毛坯的平衡
2.加工孔
  尺寸到位
3.以孔为基准加工其余

网友:
支持各位意见

网友A:
3#说的很具体
补充点,如果精度高的话,可以做下动平衡!!

网友:
在有装夹位置的情况下,还可以孔和轮槽一刀下

网友:
具体工艺???

网友:
请问youdai36 一下,这个动平衡怎么做啊!?用什么装置呢

网友(2017-09-11):
引用 网友A:
3#说的很具体
补充点,如果精度高的话,可以做下动平衡!!

动平衡怎么做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