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代码如下---[请教]

楼主(2006-10-12):
   毛坯是长110宽是78高100的。

我编的G代码如下。(因为才学几天,所以不懂为什么会错误?希望有人能解答我的问题,对大家来说都是非常简单的

O001

9 a& L u& y3 K6 n

G28;

M6T1;

G90 G54 G00 X0 Y0 Z1000;

M03 S1000;

GZ5. F1000 X-66. Y35;

G01 Z-3 F100;

3 Z( l7 q X* l' x; | k

X20.;

最后就是这步错了,不怎么错在哪里我的顺时针圆弧插补洗的是R30度的圆,我的这个半径30的圆是以X20 Y0为圆心画的。

G02 X20. Y-30. R-30;

在线等答复。。。。。

网友:
Re: 老师教我这题目,在线等...

怎没有G43H..呢,不要读Z轴长度补偿吗

网友:
Re: 老师教我这题目,在线等...

如G43,G56等等 ???
G43更G56怎是一样呢,G43是长度补偿,G54-G59是工件坐标系,这些指令都是标准的啦不是你可以自己定义的哪些

网友:
Re: 老师教我这题目,在线等...

哦,可能我没见过吧

网友:
Re: 老师教我这题目,在线等...

一般情况下:
"G43"是指正向刀具长度补偿, "G44"是指负向刀具长度补偿;G54-G59指选择工件坐标系1-6;
当然,如系统允许的话,可以进行G代码的适当更改或修补.
另善意提醒:
1 首先要清楚数控系统当前的G代码体系
2 编程要注意小数点的问题
3 要注意坐标系的问题(G92/G54-G59等)
4 要注意增量/绝对值的问题(G90/G91;X/U,Z/W等)
5 要注意指令字中数值的定义域的问题(如不允许等于或小于0等等)

网友:
Re: 老师教我这题目,在线等...

谢谢,这些问题都清楚,谢谢你讲的那么仔细,辛苦啦

网友:
Re: 老师教我这题目,在线等...

就是
G43H*少了

网友:

G54~G59都是坐标原点

网友:

楼主的问题
1.小数点错误
2.坐标点错误

网友:

你做的是什么系统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