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G问题

楼主(2006-10-12):
(1)为什么在NX4.0版本中的部件导航器不能修改图形呢,在别的版本中就提供这个功能。(2)还有在NX4.0版本中是不是不能直接做立体啊都需要通过草图拉申来形成啊?(3)前辈们有什么好的UG书籍啊能不能提供几个参考啊,实例绘制更好。

网友:

用《精通UG NX4.0机械设计》吧,2006年9月份刚出版的,电子工业出版社,服务热线010-8825888,我刚买了一本。

网友:

还有个邮购电话010-88254888

网友:

兄弟你UG还没入门.要走的路还长的很.........

网友:

我们公司网站有一本UG电子书
不过不知道什么版本
我没用过UG
过几天传上来看看

网友:

1,导航器好像是没有更改的余地,不过双击一下可以打开,2,立体好像还是可以不用草图就可以做了

网友:

各位前辈好啊:
  我发现我装UG怎么没装上去啊?????
  到了LICENCE的时候就出现了错误,不知道为什么啊???请指教一下啊

网友:

要修改注册表的,UG的简单形状是可以直接出立体的

网友:

我现在还一直用着NX2.0,哪位朋友能把UG NX4.0发上来呀!

网友:

回七楼兄弟:
需要开lmtools的,在start/stop/reread面版里点start server,然后在server status面版离点击perform status enquiry,要知道可别让防火墙阻止它啊

网友(2006-11-15):

下一个郭冲展视频教程

网友:

问10楼的哥们:
意思是不是先把防火墙关了啊?
我买的盘上面写有在SP2系统上可能装 不上的:(

网友(2010-01-12):
 第三种错误:
  安装后 启动lmtoos后出现:
X Inutualzation Error Initialization error- NX license Error: The license server has not been started yet, or UGII_LICENSE_FILE is set to the wrong port@host.[ -15]
  产生此种错误的原因在ug服务器上面

网友(2010-12-11):
开lmtools,启动服务

网友(2011-02-08):
UG部件导航器有修改图形的功能,比如参数化建模时标准件的参数就可以改从而形成数据不同的模型;
建模个人认为有几种方法:草图建模,可以通过拉伸,回转等方式完成;直接建模,通过成型特征工具条里面的各种成型方式,并结合求和,求差,求交,缝合,倒斜角,边倒圆等方式完成建模;还可以通过空间建模完成。另外还有参数化建模,用起来也挺方便的。
UG方面的书籍可以选择一些带有范例的,这样学起来不会觉得太枯燥,而且有成就感,起到举一反三的目的。另外在网上找些教学视频来看看也是快速学习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