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35CrMo材料应该怎样焊接

楼主(2006-10-13):
请教高手,请问两种35CrMo材料应该怎样焊接?

不知道J107Cr和J858Fe两种焊条哪个好?

网友:

应该看你的产品结构适合采用那种焊接方法

楼主:

采用的是手工电弧焊,我想咨询的是焊条,以及相关的工艺参数等等!

网友:

35CrMo合金结构钢,焊接性较差,大多数情况下要预热.仅依靠调整规范很难获得优质接头,裂缝倾向大.用非奥氏体钢焊条且板存大于81mm时,焊后一定要热处理,焊前预热到150-200C

 (以上内容来源于书本) 某单位遇到难焊的材料,是用不锈钢焊条。

请各位行家帮帮忙,出出主意,象我半路出嫁的人也能学习学习

网友:

用J107Cr或J107焊条

楼主:

先谢谢楼上各位!
不过,我想请问三楼,你说的的是“35CrMn”还是“35CrMo”?
对了,请问用J107Cr或J107焊条后,还需不需要调质?调质对他们焊接性能有什么影响么?

网友:

你的焊接要求是什么?要耐高温吗?

楼主:

就是用焊条电弧焊,具有较高的抗拉强度,屈服强度以及冲击韧性。

在耐高温方面应该是具有一定的耐高温能力。。。

谢谢~

网友:

我觉得应该用R207焊条.国标:E5518-B1,焊前预热,焊后回火.

楼主:

请问R207的屈服强度,抗拉强度以及冲击韧性(室温)的数值是多少?还有具体的预热温度是多少?

网友:

回楼主 10月14日在第4楼的帖子,想不起是从那本书上查到的,迟迟不能回复你,对不起.

网友:

R207   国标E5515-B1                    σb≥540MPa   σs≥440MPa   δ5≥16%

预热温度200 ℃,不后热. 升温速度≤200 ℃/h。      热处理温度660±10 ℃,恒温时间1.5 h,降温速度≤200 ℃/h,层间温度≤400 ℃。

网友:

回楼主 10月14日在第4楼的帖子,想不起是从那本书上查到的,迟迟不能回复你,对不起.再次确认是35CrMo   现又查到了其他资料,提供给你参考。  {  中碳调质钢的焊接性--- 碳的质量分数量较高(含碳量0.25-0.5%),并加入适量合金元素(Mn、Si、Cr、Ni、B、Mo、V、Ti等),以保证钢的淬透性,再通过调质处理以获得综合性能较好的高强钢称为中碳调质钢. ' e y( d) c1 ^' W [4 { 常用牌号有;30CrMnSiA ,40CrMnSiMoVA ,35CrMoA ,34CrNi13MoA 等 ,屈服点可达到880--1176Mpa   (35CrMnSi--合金结构钢 ;焊接性不良。裂缝倾向极大,必须严格控制焊接工艺条件,焊前预热及焊后热处理。除用奥氏体钢焊条外,均须焊后热处理,焊前预热到200-450C)   e1 o' D' L焊接性较差,主要表现在; 1)焊接热影响区的脆化和软化---首先,由可中碳调质钢的含碳量高、合金元素多,钢的淬硬倾向大,在热影响区的淬火区产生大量的马氏体,导致严重脆化。其次,热影响区被加热到超过调质处理时回火温度的区域,将出现强度、硬度低于母材的软化区。   2)裂纹倾向严重---中碳调质钢的淬硬倾向大,热影响区产生的马氏体组织,增大了焊接接头的冷裂倾向。 此外,中碳调质钢的碳及合金元素含量高,熔池的结晶温度区间大,偏析严重,因而具有较大的热裂纹敏感性。   Q 中碳调质钢的焊接工艺  常用的各种熔焊方法,都可以适用于焊接中碳调质钢。   1)预热及后热---除了拘束度小、构造简单的薄壳结构不用预热外,中碳调质钢都应采取焊前预热和后热措施,预热温度约为200-350C ,后热温度为300C左右。如果焊后不能及时进行调质处理,则必需在焊后及时进行中间热处理,即在等于或高于预热温度下进行保温一段时间的热处理,如低温回火或650-680C高温回火。若焊件焊前处于调质处理状态,其预热温度、层间温度及热处理温度都应比母材淬火后的回火温度低50C。进行局部预热时,应在焊缝两侧各100mm范围内均匀加热。  2)焊接材样---为了防止产生热裂纹,要求采用低碳焊丝,焊丝中的碳的质量分数应控制左0.15%以内,最高不超过0.25%,并且控制硫、磷的质量分数应小于0.03-0.035%  3)焊接线能量---中碳调质钢宜用小线能量焊接,以有利于减少淬火区的高温停留时间,降低奥氏体的晶粒长大,从而降低淬火区的脆化程度。   焊接中碳调质钢的焊条选用  焊条牌号 焊芯 直径mm 焊接钢种   HTJ-4(钛型) H08A 1.6-4.0 25 CrMnSiA ,30CrMnSiA   HTJ-1(钛型) H18CrMoA 1.6-4.0 25CrMnSiA ,30CrMnSiA  HTJ-2(低氢型) H18CrMoA 1.6-4.0 30CrMnSiA, 40CrMnSiMoVA . H$ d A$ k) A. C HTJ-3(低氢型) H18CrMoA 1.6-6.0 25CrMnSiA ,30CrMnSiA, 40CrMnSiMoVA   HTG-1(低氢型) HGH30 1.6-5.0 焊接己调质的;25CrMnSiA ,30CrMnSiA,  HTG-2(低氢型) HGH41 1.6-5.0 焊接己调质的;30CrMnSiNi2A HTB-3(低氢型) H1Cr19Ni11Si4ALTi 1.6-4.0 30CrMnSiA  A507 (低氢型) E1-16-25Mo6N-15 焊接己调质的;30CrMnSiA  A502 (钛钙型) E1-16-25Mo6N-16 焊接己调质的;30CrMnSiA   S* q HTJ-1及HTJ-4焊条涂料只起稳弧作用,焊缝金属的力学性能和抗裂性能较差,只适用于受力小、待焊处可达性不好及要求变形小的30CrMnSiA 钢薄板的焊接。  注;"HT"--航空焊条 、 "J"--结构钢焊条 、 "G"--高温合金焊条 、 "A"--不锈钢焊条及A5xx焊条--焊缝中的铭的质量分数(含铬量)为16%,镍为25%    摘至<<焊接工艺500问  请到焊接专栏去看一下,里面有很多好的资料2 Y3 Z" p7 k v$ @# _$ ~

网友:

路过,又学了点,三只脚的猫好样的

楼主:

首先感谢三只脚的猫 ,degang 等等各位朋友的大力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现在单位正在做这方面的产品焊接,同时也在不断进行焊接试验,想要找到一种更加合适的焊条和制定更好的焊接工艺参数,但苦于这方面资料的匮乏,现在试验周期也比较长,只能通过网友的赐教,希望能够依靠大家的帮助,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合适的焊接工艺或者关于这方面的资料、数据。
现在在下还有一些疑问:
1、35CrMo和35CrMoA的性能参数区别在哪?我这边的资料,只能找到35CrMoA的,一直没能找到35CrMo的。
2、35CrMo的σb和σs的数值均较大,好像分别为≥900MPa,≥500MPa,不知道哪种焊条适合?
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回15楼
1, 在不同的材料中A所代表的意思是不同的,  在此 A代表高级优质
例Q235A--代表质量等级代号.    30CrMnSiA--代表高级优质合金结构钢.
35CrMo--- σs(kgf/mm2)/85 ,    σb(kgf/mm2)/100 ,   δ5(%)/12 ,  αk(kgf.m/mm2)/8
       同一种材料在不同的书中有不同的名称, 35CrMo---合金结构钢 ,中碳调质钢, 我想这是适用工作环境不同而引起.
有时在同一本书中,因不同的工作环境,有多种名称.

楼主:

这么说,35CrMoA的性能应该比35CrMo高了。那么,适用于35CrMoA的焊条是否就适用35CrMo呢?

σs(kgf/mm2)/85是否就是850Mpa?

网友(2006-11-25):

选用E7016焊条试试。

网友:

你说的35CrMo的机性能不对啊.我记得≥980MPa,≥860MPa啊.J858根本就不能满足35CrMo的机械性能,J107Cr焊后要做调质处理,焊态也达不到要求的.还有就是焊前要预热160左右,我们前一阵做过这个试验,选了很多种焊材,其实最后的结果也不是很让人满意.你要成功了,告诉我一下经验啊.

网友:

去看看这里http://bbs.cmiw.cn/forums/84536/ShowPost.aspx,也可以去问问楼主y长江。

网友(2011-09-04):
35crmo,该钢的抗拉强度可以热处理到800MPA,按等强度来说,857或857CR,就满足要求了,要求不高的话,08MN2SI都可以

网友:
两各材料可以选 用J857CR焊条,温度有条件可以到300度。没条件可以选A507焊条150渡就可以了但颜色有差别,略发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