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机床主轴的旋转机构,旋转精度要求很高---[实际问题求助]

楼主(2006-10-13):
我要做一个类似机床主轴的旋转机构,旋转精度要求很高,装配后全跳动在正负2微米内,轴的直径6毫米,轴肩直径16毫米左右,原来使用的轴承是硬盘盘片旋转用的轴承,装配后,在直径15毫米处测,跳动为正负5微米。

先不管轴肩端面与轴的垂直度误差,我想问的是,如果用市面上能买到的轴承,如何配置能做到装配后全跳动在正负2微米内的要求?

硬盘盘片的直径为3.5英寸,它的旋转精度应该是在这个范围内的,美国过来的测试机的旋转精度就是硬盘的精度,我一直搞不懂如何做到的,设备又不能随便拆。硬盘盘片用的轴承是泰国生产的,日本的技术,为国内轴承汗颜啊,更无奈的是泰国方面不愿意再向我们提供此类轴承。这种硬盘轴承的结构是这样的:用一个很薄的钢管(有的带法兰)两端各套一个小轴承,轴承内孔再套通孔的钢管或实心轴。

另外想请教一个问题,机床主轴的全跳动是多少?

网友:

我也为国内的轴承汗颜。原本在我的企业,为令加工速度由200r/min提至1000r/min竟然试过国内多个大厂的轴承都不行!!不是产生剧振就是寿命不足100小时(NN3028系列)。后来同样的条件装上了FAG的轴承就彻底无问题。更可恨的是国内无一轴承厂承认质量问题!真不禁问:民族工业希望何在???
对于阁下的问题我把握解决,静压轴承能达到你的使用要求,但我又从未用过尺寸这么小的。希望这论坛有人能发表高见。让鄙人亦长长见识。拜学了。

楼主:

刚刚知道了美国过来的测试机的主轴跳动精度,
简直不是我可以想象的,直径3.5英寸的盘,只有零点几微米的全跳动!!!!
用的几乎是纳米级的什么光栅传感器。
难怪禁止拆卸,拆了以后只有送到美国才能调校。
也难怪一套设备卖80万美金。
什么叫技术啊?
真的是汗颜。

楼主:

请一刀木鱼介绍下静压轴承。
我用也就几种轴承,了解不多。

网友:

嗯,我现在所在的单位就是做轴承超精的~~~

我们机床上用的东西也是日本帛做的精密轴承~~~

唉~~~

我也汗颜~~~

这次的新品目前正在紧张测试中

转速每分钟能达12000转,切削量,曲率,椎度,纹路,表面光洁度都比现在的产品要高一个等级~~

呵呵~~

目前的瓶劲还是在机械方面~~~

电气方面能够插得上手的地方几乎没有~~~

网友:

国产精密机床主轴实测轴端径向跳动可在2微米以内,用的是SKF、依纳、NSK等进口轴承,台湾机床轴实测轴端径向跳动可在0.5-1微米以内,日本机床主轴实测轴端径向跳动可在0.5微米以内,特别是在6000或8000转以上的高速主轴方面台湾比日本还有不小的差距。美国、德国的机床主轴比日本的还要好,特别是德国,绝对是高精尖的,不得不承认中国机床行业距离世界顶尖水平差距很大。

网友:

大家可到该网站查看一下静压轴承的相关资料.http://www.feihang.com.cn/jshu.htm
不过说实在的,我只是在活塞加工机床上使用。轴承内径达100mm。至于楼主所说的6mm内径,实在未见过。

网友:

没做过这么精密的。

特意查了一下,有NSK的HDD主轴轴承696型,外圈转动结构。应该是吧。(早期的)

老板对你不错嘛,这么用功。

很想知道你们有什么金刚钻,能做这些活?按精度要求倒推,怎样分析结构件精度?制作和装配检测方法?

楼主:

to海山:

我其实是混得很差的,我的工资比部门里刚毕业的研究生还少。

还好我年轻,不计较这些东西。

要说什么金刚钻,就是一大堆硕士博士吧,所以我是排不上号的。

知道什么结构什么原理很容易,关键是没办法加工。

超精密东西的关键就是超精密的标准件、超精密加工和超精密装配,缺一不可。

我们三样都缺。国内厂家明确地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

不过现在又学到了一点东西,用空气或液体静压轴承是可以的达到要求的精度的。

非常感谢一刀木鱼。美国的设备确实是用空气静压轴承的。

网友:

请问您是做光存储的吗?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精密轴承组件,精密件国内可以做,精密轴承国内的质量不好,最好的是德国的,日本买给我们的不会是最好的.但是要是在国内组装的工艺,必须到专业厂家做.

网友:

TO 打铁的

"知道什么结构什么原理很容易,关键是没办法加工。 超精密东西的关键就是超精密的标准件、超精密加工和超精密装配,缺一不可。

我们三样都缺。国内厂家明确地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

嘿嘿,我就是有同样的经历和感觉,才有这么一问。

网友(2006-11-30):

你说的硬盘之类的旋转精度我不大清除。但是单纯的讲一些高精度的主轴来说,除了对轴承要求的高精度之外,对主轴的轴、箱体的加工精度要求也是很高的,还有本身的装配工艺,轴承本身的材料要求都是很高的。现在对高精、高速要求高的轴承国内根本就没有。就光是一个陶瓷轴承好像就没有听说过国内哪个厂家可以生产的。

网友:

我做过电脑硬盘的磁头检测设备,精度要求相当的高,轴承也是买硬盘拆来用,设备除重量或磁性要求的零件一律用304不绣钢,每一个零件的组装都是用控件(一般是440C不绣钢热处理到60-70HRC)组装的,每一个关键的零件都要打垂直度,平面度,控制在0.005mm以内,零件装好厚不能动的,哪怕松一个螺丝都不能用了,和硬盘精度要求一样高,设备是买给新科的,世界电脑磁头的大部分市场都被新科垄断了,综合实力最强的磁头生产厂家,设备相当先进,机加工能力据说可以排进全国3强,包括国企

网友:

硬盘内的确切的说应该是音圈马达,还有一个什么马达,名字不记得了,属于特殊马达,转速高平稳无噪音,一个驱动磁碟,一个驱动磁头线圈

网友(2007-11-20):

我建议您买精度C级的,国内有,生产的价格是普通的7-10倍

网友(2008-12-30):
引用 楼主:
我要做一个类似机床主轴的旋转机构,旋转精度要求很高,装配后全跳动在正负2微米内,轴的直径6毫米,轴肩直径16毫米左右,原来使用的轴承是硬盘盘片旋转用的轴承,装配后,在直径15毫米处测,跳动为正负5微米。
先不 ...

可以找Nidec,全球最大的硬盘主轴马达生产商, 其中的液体动压轴承FDB (Fluid Dynamic Bearing)就是楼主需要的组件.
可以根据客户提供的接口尺寸和精度要求进行设计制造---我不是卖广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