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公司的机床几个字母按键坏了,怎么修啊?---[求助]

楼主(2006-10-13):
我们公司的机床几个字母按键坏了(C,m )。怎么修啊。

 b# k

我想用电脑键盘,插进去后不能用,怎么回事呢

网友:

先说说是什么样的输入器,是薄膜的,还是键盘的。

楼主:

薄膜的
有一排字母不管用了

网友:

如果是薄膜的 ,有一排字母不管用了 ,说明是一个排进线断了,
背板是铝板的,可以揭掉膜修一下,如果是全软膜热压的,就只能换了

楼主:

谢谢忙路的熊的回答,我先大概了解下让厂家来修吧,偶不懂。

网友(2010-11-28):
有道理  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