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蜗杆,验证中心距---[请教]

楼主(2006-10-13):
我现在正在设计一个产品,因为刚接触到蜗轮蜗杆,请各位大侠指教一下。

已知蜗轮直径100MM,齿数28,模数3,蜗轮厚28,蜗杆直径60MM,长58MM,模数3,头数2。求中心距。

 O

急盼!

0 A" ?+ k l% A

网友:

通常,蜗轮蜗杆的中心距是蜗轮的分度圆半径加蜗杆的分度圆半径。不排除有人设计成变位的。
蜗轮的分度圆半径就是模数乘齿数的一半;蜗杆的分度圆直径就象模数一样,是有一个标准系列的,由设计者自己选定,设计者也可自己任意确定。
楼上提供的蜗杆直径,应该是大径,对确定分度圆直径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只是拿来一对蜗轮蜗杆,一般是很难准确确定中心距的,因为这还涉及到侧隙的问题。楼上的只能把蜗轮和蜗杆0侧隙啮合后,测量一下中心距,然后估定一个侧隙,通过计算加到中心距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