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焊和塞焊的区别,具体情况如何区分?---[请教]

楼主(2006-10-13):
点焊和塞焊的区别是什么?具体情况如何区分?

网友:

你所说的点焊是否用碰焊机的那种
塞焊是两块大平面板之间要焊接,其中一块板钻孔,从孔里二块焊在一起,从而避免板中间空开

楼主:

我的意思是板材多厚时用点焊和塞焊,有的时候点焊好像也要开小孔的,和塞焊差不多呀!!!

网友:

查一下碰焊机的使用说明书(一般来说是薄板之间)
碰焊的质量与电流大小,两电极之间的距离,压紧力有关
发生点穿或熔孔时,下端电极改成平板型,能有效防止
其他的就说不上了

网友:

点焊应该是电阻焊。开小园孔焊应该是塞焊。

网友:

点焊为压力焊的电阻焊.通常适用于1-4个厚的薄板
而塞焊就不一样拉,他属于熔化焊.而且通常是在工件厚度和错边量较大的时候适用。根据我的经验一般适合12个以上的板厚

网友:

同意6楼的

网友(2006-11-14):

请楼主不要把点焊和点固焊混淆,点焊是两电极加压-通电的形式,既电阻焊的一种,而点固焊是指通过焊点固定焊件的方法。

楼主(2006-12-15):

好久没看看这个帖子了,谢谢以上各位大虾的指教!!

网友:

总结:
点焊:电阻焊,通常适用于1-4个厚的薄板
点固焊:通过焊点固定焊件
塞焊:属于熔化焊

网友(2007-02-08):

见识了.

网友(2007-04-12):

6、10楼说的不错,现在的电弧点焊是熔焊

网友:

长见识了,还有塞焊!谁还能再多讲点呀

网友:

电阻焊是焊件组合后通过电极施加压力,利用电流流过接头的接触面及邻近区域产生的电阻热进行
焊接。
按工艺特点分为点焊、凸焊、缝焊和对焊等。
塞焊我没碰到过,查资料也没有这个叫法
楼上说的“电弧点焊”是电弧焊,准确的说不应该叫电弧点焊。

网友:

点焊是电阻焊的一种,一般用于薄板,比如汽车厂,95%以上的焊接靠点焊。这种焊接方式利于自动化生产,降低合件的质量;
塞焊是CO2焊的一种,就是在一个件上面开一个洞,在洞内添补CO2焊点,从而将这个有洞的件与背后无洞的件连接起来的一种方式,一般来说,用于厚板件,也可以用在点焊的返工上面。

网友:

多谢娃儿兰特大侠的讲解,再请教一个问题,塞焊是一种工艺还是一种焊机(区别于普通CO2保护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