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爆炸图用什么软件?

楼主(2006-10-13):
大家好 ,有一个问题希望大家能够帮忙。在一些机械产品的说明书中需要将某个机构用爆炸图的方式显示出来,同时还要可以看出各个部件的装配关系来,对于今后的维修及更换零件都方便。不知道使用什么软件比较好?

; A7 b u

另外我想说的是,我们没有3D数据,只有二维图纸及实物的照片,不知道这样是否可以找到合适的软件,请大家帮忙,附件是我们以前用手工画的,请参考。(有可能附件传不上去)

网友:

pro/e可以的

网友:

。。。。。。。

都可以

ppt都可以hehe

网友:

既可以用各种三维软件画,(包括用CAD 的三维画),也可以用CAD 的假三维方法画.

网友:

三维软件应该都可以,只是你的零件太多,不免显得有些乱,是否可考虑细分几个组件啊,那样应该可清楚一些

网友:

推荐用PROE

网友:

Pro/E和solidworks都可,凭我个人经验来看,solidworks更好些,原因:1、软件便宜:2、易学易用,装配图或爆炸视图优:3、齿轮可简单的输入相关参数直接生成
但我个人在用Pro/E,因其复杂曲面功能相对强。个人观点》
传个图片

网友:

对于这种爆炸图,最好用的应该是CATIA,但PROE应该完全可以胜任。

网友:

solidworks便可实现,可从网上下载盗版的

网友:

PRO/E正版软件,想都没敢想过。。。。

网友:

如果有二维图纸,转3D是很快的,尤其是有CAD档的话,可以直接导入PROE作为截面。如果坚持使用实物照片,我只能推荐photoshop了。

网友:

我一直用UG II,做好实体装配图以后,有做爆炸图的选项,直接使用即可。
UG II外面的盗版盘就有卖的。

网友:

应该是SWD的

网友:

solidworks可行

网友:

Autodesk 公司的  Inventor  可以

网友:

我用的是solidworks,很方便的,你可以去试试,很好懂的

网友(2006-11-17):

用solidworks可行,很方便。

网友:

SW就OK了.同样可以由CAD二维转换,也是很快的.如果坚持实物照片的,推荐用corelDRAW或者PS.我个人喜欢用corelDRAW.

网友:

画图软件都应该可以胜任的,包括像陈年老醋似的电子图板都可以的,并且建议你多做几个块结构,以免零件太多,影响视觉,然后块结构再细分。

网友:

爆炸图用PROE和UG 都可以

网友:

AutoCAD就可以实现这种爆炸图片,我也经常用AutoCAD画这类的图片

网友:

我买的CAD盗版2002~2006加上视频教学一共一张碟才5块
可是买一张PRO-E就要36块  还什么都不带的

网友:

solidworks比较好使.

网友(2006-12-29):

UG  solidworks 都可以的

网友:

用Proe,盗版的也行啊.

网友:

都可以

网友:

pro-e

网友:

图 呢,没看见啊

网友:

请问11楼的朋友,如果有二维图纸,转3D,是有CAD档,怎样直接导入PROE作为截面.

        学无止境

网友(2007-02-10):

我也来里发两张三维图吧,这是我所设计的一套治具的效果图。

网友:

黔之客大侠画得可真漂亮,改天向大侠请教请教.

网友:

谢谢齿轮家族美女。祝你新年快乐,永远年轻漂亮!

网友:

solidworks

网友:

呵呵,估计要我来画只能是先画好3D再产出爆炸图了~~~~
0 D5 ~! m6 v5 ^6 d目前还不知道有什么软件能直接产出这样的文件4 F& K8 M1 Z4 u4 a
不过要是有CAD档应该好办一点吧

网友:

呵呵!这个我用犀牛搞定 一摸一样

网友:

三维的 设计软件都可以做到

网友(2007-04-05):

3D设计软件都可以的

网友:

推荐SOLD WORKS

网友:

推荐用国产软件CAXA实体设计软件.

网友(2007-05-11):

用SOLIDWORKS完全可以做出来,并且生成爆炸图非常方便.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没有用过solidworks,有没有这个软件的下载地址阿。。。。

网友:

用UG

网友:

这样的图solidworks 和 pro\e都是可以的,不过如果是网上下的盗版的话,在安装方面很烦琐,破解步骤多。因为我还是学生,所以都是下盗版用啊,呵呵两个软件花了两天才搞清楚给安上了!

网友:

UG是可以实现的!这里有个用UG画的爆炸图,仅供参考!!

网友:

solidworks很容易的

网友:

这是SDW的

网友(2007-06-28):

建议UG在形成爆炸图时会快一点

网友:

UG不行吗?

网友:

        可以用solidworks做,比Pro/E好学,操作简单,但没PRO/E专业。

网友:

用solidworks 的爆炸视图很容易达到.

网友:

照大家的说法,好像几乎所有的三维软件都可以。
我知道UG可以,我用过。

网友:

preo就可以搞定呀

网友(2007-09-07):

用CAXA实体设计软件,好学好用,机械零件最好用。

网友(2007-12-10):
很乱呀,大部分的3d设计软件都有这个功能,就看你学的快慢,融不容易学会吧!

网友(2009-08-15):
对这些装配图都用这样子画出来吗?

网友:
楼主的手绘很厉害,很难找到这样的人了~~~我是离开电脑就死的人,呵呵

网友:
根据各人习惯吧。
公司有什么软件就用什么软件吧。
没谁规定你非用什么软件不可。

catia,UG , ProE, sW,SE,Inv,
很多都可以。

网友:
楼主  手绘图不错啊  功力很深呢

网友:
pro/e可以的

网友:
楼主真是高人,之前老听讲以前的工程师手工绘图是如何厉害,今天算是见识了,对于现在我们这些离开电脑可能就不能做事的来说,真正知道什么叫绘图了,现在学绘图也只是画上三两副三视图而己也,

网友:
很多三D制图软件都可。

网友(2009-09-15):
proe呀,感觉蛮好用的
现在迅雷里proe wildfire4.0

网友:
只要是三维软件就可以吧

网友(2009-12-02):
首选proe,ug也不错

网友:
三维软件都可以做的!

网友(2010-01-21):
一般三维软件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