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H-G03-B21-R220-10换向阀可以跟力士乐的哪个型号替换?

楼主(2006-10-13):
请问:SWH-G03-B21-R220-10电磁换向阀可以跟力士乐的哪个型号的换向 阀替换?
急需,谢谢!!

网友:
Re: SWH-G03-B21-R220-10电磁换向阀可以跟力士乐的哪个型号的换向 阀替换

你那个是哪个厂家的,机能情况我查不到,

楼主:
Re: SWH-G03-B21-R220-10电磁换向阀可以跟力士乐的哪个型号的换向 阀替换

就是,网上我查不到这个型号~~我也不清楚~~~不过还是谢谢了哈

网友:

SWH-G03-B21-R220-10电磁换向阀可以跟力士乐的哪个型号的换向 阀替换

如你那个是涌镇液压的,换成力士乐型号:4WE10EA50B/W220-50

楼主:

朋友,真强哈~~谢谢了~~

网友:

先别高兴,如果不是涌镇液压的还不一定能互换呢

网友:

楼主是否可把该阀的详细参数(接口,通径,几位几通等)告知,这个型号我不太清楚。另外,是“乐士力”还是“乐可力”

楼主:

谢谢哈~~~就是四楼那个哈

网友:

你们的力士乐阀都是从哪儿买的啊?

网友:

你这个力士乐是国产的吧?

网友:

是北部精机的产品,10通径两位四通电磁换向阀,中位机能是左边不通电时P通A,B通T,右边通电换向四口全封闭。

楼主:

我们是华德产品~~~~~国产力士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