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钢要经过如何处理加工最好?

楼主(2006-10-13):
弹簧钢要经过如何处理加工最好!

如:65Mn

谢谢!!!!!

网友:

楼主说详细点,如热处理后的硬度,工件的形状等

楼主:

加工后的开关为圆柱形,布氏硬度为300左右,但壁厚只有1mm

网友:

应该根据使用场所要求确定哦

网友:

弹簧钢一般要求性能具有高的抗拉强度、弹性极限和疲劳强度,常用的弹簧钢有65Mn、60Si2Mn、50CrVA等,热处理淬火温度可根据零件结构、尺寸等作适当的调整,冷却一般采用油冷,回火温度一般在400-500度之间,下限温度回火后的弹性极限较高,上限温度回火后的疲劳强度较高,回火时间可根据有效尺寸大小而定,一般1-1.5h,回火后冷却一般建议都采用油冷或水冷,这样既能防止回火脆性,又能在表面造成残余压应力,有利于提高疲劳强度。

楼主:

碧海
谢谢了!!

网友:

你说的壁厚1MM,是指工件圆管状的把,我希望不要淬火了,那样变形很大,而且容易开裂,如果需要耐磨还薄壁的,我建议用低碳合金钢渗碳工艺,这样比较好.但是有一条的看你的产量多大,你的考虑成本问题.

网友(2008-12-05):
50CrVa的热处理

怎么样去热处理提高其强度的同时又不能使它容易断裂,谁有这方面的工艺,材料厚度是4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