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割槽刀磨损快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6-10-13):
看到大家踊跃讨论国产数控,很高兴,虽然我没有能力提出个人见解,却有问题向各位求教:

材料45,外径φ20,长度20。在ck0620数控仪表车床加工,槽和内外圆弧用割刀一次完成。尺寸不考虑。问题是割刀磨损很快,少时车三十来个,多点也是六七十个,就要换刀。这样生产效率很低,一班也就四五百个,时间都浪费在换刀对刀上。刀用W2割刀。请教原因,对策。

网友:

换进口刀吧!

网友:

很明显刀材料不够好

网友:

最好上传一张简图,确认加工余量。
1.切槽刀与切圆弧刀最好分开,加工余量变化过大也会影响刀具使用寿命。
2.刀具材料选用YT15。调整切削线速度。
3.在保证刀具强度的前提下尽可能加大切槽刀的副偏角。
4.加切削液。

网友(2010-10-02):
没有图猜不出来到底啥原因啊?看你是不是余量多不多啊。加工时有没有加切削液

网友:
你的仪表数控是排刀架吗?排刀架的话,割刀分开,随便用什么只要耐用德刀就好,反刀装刀后刀面,当外圆,圆弧加工完后,退刀下来割刀加工槽子,很省力呀!像0620上的产品怎么也要一个班8小时1300-1500件左右的。半天改一次刀补或或刀片。

网友(2010-11-16):
都是用的成型刀啊,我这里还在用YT15的手磨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