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铁基粉末冶金可以进行怎样的热处理方式,谢谢!

楼主(2006-10-13):
5 F% }& n V

求助:铁基粉末冶金可以进行怎样的热处理方式,谢谢!

一.可以进行淬火回火处理吗?硬度多少?

二.可以进行渗碳淬火回火处理吗?硬度多少?硬化层有多深?

三.可以进行调质处理吗?硬度多少?

g \

四.可以进行正火处理吗?

五.可以进行氢化处理吗?硬化层有多深?

 w

   ........

网友:

铁基粉末冶金热处理已广泛应用,若要求硬度高最好用碳氮共渗热处理,添加NI-Mo合金金元素,密度6.95以上,则硬度可达HRC45-55。本公司做的多了。

网友(2008-09-09):
粉末冶金热处理几乎与钢件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奥氏体化温度比相同碳含量的钢高出50°c左右。同时要用保护气,防止氧化,因为有空隙更容易氧化。

网友:
还有不能进行化学热处理,容易腐蚀,(因为孔隙)
一般采用渗碳淬火,碳氮共渗,氮碳共渗,冷却剂一般用油冷,不水冷,更不盐水冷,绝对不用盐浴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