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谈谈在工控维修方面的一些经验吧!

楼主(2006-10-13):
希望大家在此相互交流,共同进步!

例 我公司一台日本AMADA数控转塔冲在快速复位时报警X轴过载,停机.拆下X轴直流伺服电机发现炭刷磨完卡住转子.更换新伺服电机后还报警X轴过载,不能工作.怀疑伺服驱动器主电路过载损坏(其为减小体积,将四个轴的伺服电机的驱动器集成在一起,北京办事处售价3万余元一个),拆解驱动器检查主电路的整流单元,滤波单元,输出模块都正常.后检查输出端一压敏电阻时发现其已击穿,更换后故障排除.故障原因:当伺服电机卡住时,驱动器的过压,过流保护电路动作需要一定的缓冲时间,这时编码器已检测不到转动信号,驱动器为补偿转速迅速提高电压,当电压达到压敏电阻限值时,压敏电阻击穿,出现故障.

网友:

看来是直流伺服电机是闭环控制的,数控转塔应该高精度很贵吧

网友:

压敏电阻同时起保护作用的,应该是有意设计的,一举两得,小日本猪最精于设计,好多元件不知一个用意,要见一个学一招

网友:

谢谢我在飞,我收藏了!

楼主:

传一个变频器的电路原理图供大家维修时参考。(包括主电路,电源单元,触发单元等)

网友:

不错,这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的电路图。能否把其原理分析一番,我想大家会变频器有更深的理解。

网友:

我收藏了!

楼主:

   ****转贴****

生产中经常会遇到数控机床加工精度异常的故障。此类故障隐蔽性强、诊断难度大。导致此类故障的原因主要有五个方面1)机床进给单位被改动或变化。(2)机床各轴的零点偏置(NULL OFFSET)异常。(3)轴向的反向间隙(BACKLASH)异常。(4)电机运行状态异常,即电气及控制部分故障。(5)机械故障,如丝杆、轴承、轴联器等部件。此外,加工程序的编制、刀具的选择及人为因素,也可能导致加工精度异常。

  1. 系统参数发生变化或改动

  系统参数主要包括机床进给单位、零点偏置、反向间隙等等。例如SIEMENS、FANUC数控系统,其进给单位有公制和英制两种。机床修理过程中某些处理,常常影响到零点偏置和间隙的变化,故障处理完毕应作适时地调整和修改;另一方面,由于机械磨损严重或连结松动也可能造成参数实测值的变化,需对参数做相应的修改才能满足机床加工精度的要求。

  2. 机械故障导致的加工精度异常

  一台THM6350卧式加工中心,采用FANUC 0i-MA数控系统。一次在铣削汽轮机叶片的过程中,突然发现Z轴进给异常,造成至少1mm的切削误差量(Z向过切)。调查中了解到:故障是突然发生的。机床在点动、MDI操作方式下各轴运行正常,且回参考点正常;无任何报警提示,电气控制部分硬故障的可能性排除。分析认为,主要应对以下几方面逐一进行检查。

  1)检查机床精度异常时正运行的加工程序段,特别是刀具长度补偿、加工坐标系(G54~G59)的校对及计算。

  2)在点动方式下,反复运动Z轴,经过视、触、听对其运动状态诊断,发现Z向运动声音异常,特别是快速点动,噪声更加明显。由此判断,机械方面可能存在隐患。

  3)检查机床Z轴精度。用手脉发生器移动Z轴,(将手脉倍率定为1×100的挡位,即每变化一步,电机进给0.1mm),配合百分表观察Z轴的运动情况。在单向运动精度保持正常后作为起始点的正向运动,手脉每变化一步,机床Z轴运动的实际距离d=d1=d2=d3…=0.1mm,说明电机运行良好,定位精度良好。而返回机床实际运动位移的变化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①机床运动距离d1》d=0.1mm(斜率大于1);②表现出为d=0.1mm》d2》d3(斜率小于1);③机床机构实际未移动,表现出最标准的反向间隙;④机床运动距离与手脉给定值相等(斜率等于1),恢复到机床的正常运动。

  无论怎样对反向间隙(参数1851)进行补偿,其表现出的特征是:除第③阶段能够补偿外,其他各段变化仍然存在,特别是第①阶段严重影响到机床的加工精度。补偿中发现,间隙补偿越大,第①段的移动距离也越大。

  分析上述检查认为存在几点可能原因:一是电机有异常;二是机械方面有故障;三是存在一定的间隙。为了进一步诊断故障,将电机和丝杠完全脱开,分别对电机和机械部分进行检查。电机运行正常;在对机械部分诊断中发现,用手盘动丝杠时,返回运动初始有非常明显的空缺感。而正常情况下,应能感觉到轴承有序而平滑的移动。经拆检发现其轴承确已受损,且有一颗滚珠脱落。更换后机床恢复正常。

    3. 机床电气参数未优化电机运行异常

  一台数控立式铣床,配置FANUC 0-MJ数控系统。在加工过程中,发现X轴精度异常。检查发现X轴存在一定间隙,且电机启动时存在不稳定现象。用手触摸X轴电机时感觉电机抖动比较严重,启停时不太明显,JOG方式下较明显。

  分析认为,故障原因有两点,一是机械反向间隙较大;二是X轴电机工作异常。利用FANUC系统的参数功能,对电机进行调试。首先对存在的间隙进行了补偿;调整伺服增益参数及N脉冲抑制功能参数,X轴电机的抖动消除,机床加工精度恢复正常。

  4. 机床位置环异常或控制逻辑不妥

  一台TH61140镗铣床加工中心,数控系统为FANUC 18i,全闭环控制方式。加工过程中,发现该机床Y轴精度异常,精度误差最小在0.006mm左右,最大误差可达到1.400mm。检查中,机床已经按照要求设置了G54工件坐标系。在MDI方式下,以G54坐标系运行一段程序即“G90 G54 Y80 F100;M30;”,待机床运行结束后显示器上显示的机械坐标值为“-1046.605”,记录下该值。然后在手动方式下,将机床Y轴点动到其他任意位置,再次在MDI方式下执行上面的语句,待机床停止后,发现此时机床机械坐标数显值为“-1046.992”,同第一次执行后的数显示值相比相差了0.387mm。按照同样的方法,将Y轴点动到不同的位置,反复执行该语句,数显的示值不定。用百分表对Y轴进行检测,发现机械位置实际误差同数显显示出的误差基本一致,从而认为故障原因为Y轴重复定位误差过大。对Y轴的反向间隙及定位精度进行仔细检查,重新作补偿,均无效果。因此怀疑光栅尺及系统参数等有问题,但为什么产生如此大的误差,却未出现相应的报警信息呢?进一步检查发现,该轴为垂直方向的轴,当 Y轴松开时,主轴箱向下掉,造成了超差。

  对机床的PLC逻辑控制程序做了修改,即在Y轴松开时,先把Y轴使能加载,再把Y轴松开;而在夹紧时,先把轴夹紧后,再把Y轴使能去掉。调整后机床故障得以解决。

网友:

太好了!完分感谢!

7 ]4 ? g

网友:

求变频器在风机泵类应用节能公式应用。谢谢!

网友:

我名起的不好,误操做因起。望大家见谅

网友:

变频器的核心就IGBT,我觉得IGBT坏了,那就没有修复的价值了,还真的不如重新再买一台了,尤其是国产变频器啊 .控制电路就是芯片,不过我觉得国产的变频器芯片都是仿照外国来做的,或者就是将外国的技术买来.没有什么知识产权啊!国产变频器还不行啊!

楼主:

kala 你好

我感觉IGBT不难,较好替换,但控制电路难呀。。

网友:
大家还是提出具体问题为好

工控维修经验不能泛泛而谈,我感觉大家可以围绕具体问题展开,因为这里涉及很多问题。当然,也可以自己全面总结一下发上来,这样三言两语,又都堆在一个帖子里,很难分辨。

网友(2006-12-19):

比较详细

网友(2007-10-15):
大侠能不能讲一下变频如何能节能吧
迫切想知道
再一个就是变频器的矢量控制的原理?
找了好长时间了?

楼主:
变频器主要由整流(交流变直流)、滤波、再次整流(直流变交流)、制动单元、驱动单元、检测单元微处理单元等组成的。

       电机在工频电源供电时起动和加速冲击很大,而当使用变频器供电时,这些冲击就要弱一些。工频直接起动会产生一个大的起动电流。而当使用变频器时,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频率是逐渐加到电机上的,所以电机起动电流和冲击要小些。
       通过使用磁通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将改善电机低速时转矩的不足,甚至在低速区电机也可输出足够的转矩。
       使用矢量控制,可以使电机在低速,如(无速度传感器时)1Hz(对4极电机,其转速大约为30r/min)时的输出转矩可以达到电机在50Hz供电输出的转矩(最大约为额定转矩的150%)。
       对于常规的V/F控制,电机的电压降随着电机速度的降低而相对增加,这就导致由于励磁不足,而使电机不能获得足够的旋转力。为了补偿这个不足,变频器中需要通过提高电压,来补偿电机速度降低而引起的电压降。变频器的这个功能叫做转矩提升。
       转矩提升功能是提高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然而即使提高很多输出电压,电机转矩并不能和其电流相对应的提高。 因为电机电流包含电机产生的转矩分量和其它分量(如励磁分量)。
       矢量控制把电机的电流值进行分配,从而确定产生转矩的电机电流分量和其它电流分量(如励磁分量)的数值。
       矢量控制可以通过对电机端的电压降的响应,进行优化补偿,在不增加电流的情况下,允许电机产出大的转矩。此功能对改善电机低速时温升也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