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耐温250度以上的绝缘材料?

楼主(2006-10-14):
我公司的保温炉上须加铝液面液位探针,炉体探针位置的温度应该在200度以上,请教各位大侠,探针与炉体的绝缘材料用聚四氟乙烯行不行,不好的话有没有常见的好用的其他材料?

另外探针用SUS303不锈钢是否可靠?

网友:

用聚四氟乙烯肯定不行,可用电工陶瓷,唐山淄博都有不少这样的工厂可以定做,你只要提要求就行了价钱不贵。

网友:

特种陶瓷可以搞定

网友:

      用陶瓷不错
成本低,而且耐高温。别说是2500更高都行。绝缘那是 不用说,但是要看你用在什么地方。陶瓷的塑性不行。

网友:

可用云母

网友:

楼主你好:
SUS303用一次后会发黄,两次以上就成灰色的了,那样是不可以的。
同意楼上黄包车 师,用特种陶瓷,是可以的,加工起来不容易,要用水切割才行,深圳有一家叫博金公司做得也不错,专门做热接焊头及陶瓷零件的!

网友:

现在的微晶陶瓷材料已经可以进行车铣刨磨等机械加工,可以达到与加工金属一样的加工精度。

网友:

石英玻璃耐受350度都没有问题,也可考虑一下

网友:

请教各位,有谁比较了解现在陶瓷采用的成型过程?
我们公司以后要用到这类产品,麻烦,提供点资料或者线索。

网友:

有更好的,PEEK(聚醚醚酮)。就是贵了点,每公斤1800,密度1.3。性能很好,长期使用温度260,到300也基本不会变形。且耐酸。加工性能很好。

网友:

你用热电偶做探针,外包瓷管就行.加上电控和电炉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