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H全氢罩式退火炉设备安装---[请教]

楼主(2006-10-14):
HPH全氢罩式退火炉设备安装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刚开始接触退火炉,问不出什么专业的东西,请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
Re: HPH全氢罩式退火炉设备安装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这里有冷轧板热处理的高级工程师没有,希望能多多指教,我们设备现在到位了,但是内罩上,焊缝有2个气孔,只属于三级焊缝,不知道对以后的生产有什么影响没有?

网友(2007-05-28):

支持一下吧,期待。

网友:
Re: HPH全氢罩式退火炉设备安装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我公司做炉子是2级焊缝,气孔必须磨开,用氩弧焊焊补。x片检查。全氢罩式炉的安装主要是保证所有罩子与炉台配合的一致性,用安装模具安装来保证.加热罩与炉台的高度差必须一致,达到密封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