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却塔风机的检修

楼主(2006-10-14):
我所在公司现有多台冷却塔风机,是保定螺旋浆制造厂出品的,现已使用多年,现请教各位兄弟姐妹,有无这方面的检维修资料。

型号  LF--60  每分钟165转    55KW

若有,请赐教! 可发邮件:  sq16549@163.com

网友:

检修过这种风机但这方面资料没有哈哈

网友:

我也在找这些资料.只有些风机标准号,按图索骥吧!

别忘了找到了给我传一份啊.先谢谢了!

楼主:

二楼的兄弟,能谈谈检修的经验吗?

网友:

我检修过冷却塔风机,也是螺旋桨式的,检修前断电,将螺旋桨上的螺栓和压盖拆下,用吊车将螺旋桨吊出(螺旋桨的轴孔是带锥度的很容易搞定的)。下面是一个圆柱.伞齿轮2级减速机,减速机下面有三个地脚螺栓,减速机与电机之间有传动轴连接。减速机与传动轴连接处,传动轴上有一个向心球轴承要将轴承放进减速机的连轴器中,注:传动轴带滑键联轴器可伸缩但两个联轴器的轴承不好对。

仅供参考

网友(2007-01-15):

2楼的兄弟,能谈谈你检修的经验及感想嘛?

以便大伙一块交流交流!

 t

更有助于在此行业奋斗的人能提供帮助!!

网友(2008-02-17):
总则
1.1  适用范围
  本规程适用于风量3000—200000m3/h的单级或多级离心式风机的维护及检修。
1.2  结构简述
    离心式风机由机壳、叶轮、轴及轴承箱等主要部件构成;一般由电动机驱动,驱动机与风机之间有时有变速装置。
1.3  设备性能
  部分离心式风机的性能
日常维护
3.1.1  每班检查润滑油油位、油压、油温及冷却水管线是否畅通,水量是否满足需要。
3.1.2,每小时检查一次风机运转状况,有无异常振动和杂音。电机温升和电流是否超过允许值,风量、风压是否满足生产需要。
3.1.3  做好巡回检查工作,每班检查各密封点有无泄露,连接螺栓有无松动,并及时消除缺陷。
3.1.4  做好设备的清扫、清洁工作。
3.2  定期检查内容
    用测振仪对风机轴承进行监测,每10天—次,并做好记录,振动值应符合表2规定。
转速,r/min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4000
双振幅,mm        ≤0.10        ≤0.08        ≤0.07        ≤0.06        ≤0.05        ≤0.04

3.3  常见故障处理方法
    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见表3。
3.4  紧急情况停车
    遇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紧急停车:
a.        风机出现异常振动和异响;
b.        轴承过热;
c.        电流超过额定值,调节无效;
d.        其他危及安全运行的情况。
检修内容
4.2.1  小修
4.2.1.1  检查、紧固各部联接螺栓。
4.2.1.2  消除设备局部缺陷。
4.2.1.3  清除管道杂物、水垢。
4.2.2中修
4.2.2.1  包括小修内容。
4.2.2.2  解体检查各部件磨损情况,视情况予以修复或更换。
4.2.2.3  调整各部位配合间隙,达到规程要求。
4.2.2.4  校验压力表,风量表及其他仪表装置。
4.2.3  大修
4.2.3.1  包括中修内容。
4.2.3.2  叶轮静平衡,重要的风机转子做动乎街。
4.2.3.3  检查轴弯曲情况,及转子组件径向跳动,视情况予以修理或更换。
4.2.3.4  检查调整机体水平,并消除因风管下沉成吊架松动带来的附加应力。
4.2.3.5  更换润滑油(脂)。
4.2.3.6  设备与管道防腐。
维护安全注意事项
5.1.1  严格按操作规程启动、运行与停机。
5.1.2  设备运行时禁止擦试运转部位。
5.1.3  联轴器或传动皮带应有良好的防护装置。
5.1.4  电机外壳应有良好的接地。
5.1.5  不得断水(冷却水)运行。
5.2  检修安全注意事项
5.2.1  检修前应按规定办理检修任务书。
5.2.2  检修前必须切断电源、水源,并在电源处挂“有人工作、禁止合闸”的标志牌。
5.2.3  吊装电机、叶轮、壳体时,严禁人员在吊物下往来、停留。
5.2.4  需在生产现场进行动火作业时,必须办理动火证,经许可后方可动火。
5.3  试车安全注意事项
5.3.1  试车工作应由专人负责,统一指挥。
5.3.2  试车应由专人操作,操作者应持有岗位的“安全作业证”。
5.3.3  设立明显的试车标志,禁止无关人员进入试车现场。
7.3.4  试车中注意风机的运转是否正常,如发现异常应立即停车检查、处理,消除后重新试车。

网友(2008-04-23):
我曾今参与维修维护过,我总结了以下几点:
1、电动机和变速箱固定牢靠,尽量减小振动,是其相对水平,避免连接处受应力。
2、电动机的防潮(有很多电动机出现进水尤其是电动机温度变化比较大时)。
3、扇叶的平衡尤其是需要拆除扇叶时要做好编号以及位置标识(甚至螺栓也要尽量编号),良好的平衡能延长使用寿命。
4、变速箱的润滑油应保持液位,定期巡检和更换(视负荷情况更换,更换是要彻底清洁变速箱),电动机的轴承定期加润滑脂(密封轴承可以15000H或根据负荷情况更换)、定期更换。
5、如果是皮带轮变速传动的就定期清洁皮带轮和皮带、定期打防滑腊,风扇轴支架轴承定期巡检加润滑脂,定期检查连接紧固件(键、销、顶丝),注意两皮带轮轴向的平行和皮带轮的皮带槽的中线在一条直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