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加工难题---[请教]

楼主(2006-10-14):
用45#钢加工批量零件,要求热处理后硬度达到35洛氏硬度,然后钻孔后铰孔,孔内表面粗糙度1.6,能做到吗?希望机加或热处理专家解答。

网友:
Re: 45#钢加工难题

HRC35度再加工应该没问题!
刀具最好用硬质合金.

楼主:
Re: 45#钢加工难题

加工厂用的是镀钛的绞刀,但表面粗糙度达不到。

网友:
Re: 45#钢加工难题

绞刀余量是多大的,孔呢
一般余量不宜过大,0.1mm左右.铰孔前光洁度也很重要,建议分为钻孔,扩孔,铰孔

网友:
Re: 45#钢加工难题

这个硬度对钻头和铰刀都有一定的要求.

网友:
Re: 45#钢加工难题

见意先钻孔,再热处理后铰孔。这样就容易多了。

网友:
Re: 45#钢加工难题

这跟,机床,夹具,刀具等多方面都有因素相关,建议采用采用刚性好的机床及夹具,留铰量要合理,刀具建议采用粗精铰一次成型的复合铰刀,这样效率比较高!

楼主:
Re: 45#钢加工难题

谢谢各位。

网友:
Re: 45#钢加工难题

这个硬度并不高,用硬质合金刀头应该没问题

网友:
Re: 45#钢加工难题

我认为如果有线切割的话用线切割加工,再铰孔比较好。

网友:
Re: 45#钢加工难题

先钻孔!留好余量,再热处理!接下来粗铰,精铰!OK!

网友:
Re: 45#钢加工难题

热处理后直接加工即可,HRC35并不难加工,热处理也很容易。不过为达到粗糙度1.6,最好最后留4-5C左右用滚压加工。有厂家专门生产这类滚压刀具,可去百度查一查。

网友:
Re: 45#钢加工难题

红帆船的工件不知道是什么形状的,孔的大小和深度也不清楚.
既然是批量加工,可以定制一支浅孔钻,在数铣或加工中心上可以一次成型达到要求的.

网友:
Re: 45#钢加工难题

如过是通孔的话,先加工孔再热处理应该容易点吧!

网友:
Re: 45#钢加工难题

要保证光洁度就用铣刀插贝

网友:
Re: 45#钢加工难题

当然要合金的

网友:
Re: 45#钢加工难题

看工件的结构,可以考虑内圆磨

网友:
Re: 45#钢加工难题

按理说,HRC35加工出1.6的表面粗糙度是没有问题的,建议在刀具和设备上找找原因

网友:
Re: 45#钢加工难题

可以用金刚石铰刀

网友:
Re: 45#钢加工难题

不知道孔是什么形式的
用拉床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