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热处理变形如何解决

楼主(2006-10-14):
一直很困惑,热处理变形到底有多大,材料45#和40Cr,淬火HRC48-52.零件截面均匀.精度要求7级.

到底是变还是不变,用哪种炉子,比如说真空炉,或者说盐炉.

希望大家指点迷津!

网友:

热处理淬火变形是在所难免,关键是其变形要在你可接受的范围内,还有就是既要能满足你产品性能的要求,还得从成本上去考虑问题;比如你的产品尺寸很小,当然可以用真空炉进行处理,变形也控制得较好,但这样的话成本就非常高,一道淬火工序就需要这么高的成本,你的产品在价格上能够接受吗?所以说这个问题,你既要从加工上,从变形上,从成本上等方面综合评价,取得一个你能够接受的方法;其实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应该不是你考虑的问题。

网友:

产品形状也很关键
还有进入淬火液的方式

网友:

现在我们也有类似的东西遇到变形问题。老板给的最高指示是:买预先热处理过的材料,再加工。但是结果还没出来。也不知道行的通否。

网友:

热处理变形,和所选用的热处理工艺,热处理设备,产品形状有关系.
钢的热处理又分整体热处理、表面淬火、化学热处理.
1、整体热处理中的淬火,淬硬性仅与含碳量有关.淬透性则取决于临界冷却速度.
2、表面淬火又可采用的工艺有火焰淬火(淬火深度2-6,质量不稳定);感应加热淬火(分高频感应加热,淬火深度0.2-2,中频感应加热,淬火深度2-8.工频感应加热,淬火深度10-15。淬火质量好。)
3、化学热处理分为渗碳(一般用于低碳钢),碳氮共渗(变形小),渗氮(变形小,用于精度高的重要零件)
热处理设备有:燃料炉,空气炉(工件易氧化,影响产品质量),盐浴炉(减少氧化),真空炉(无氧化,变形小,工艺稳定性好)等。

网友:

请教星语 :
    为什么采用真空炉进行热处理会变形小呢?
   直径30毫米的不锈铁园轴,采用真空炉进行热处理后,外径是否会膨胀大一点,大约会大零点几丝?

网友:

同意2楼说法,既然有热处理,其变形是在所难免的,关键是怎样控制其变形量在工件允许的公差范围之内.这就要考虑工件的材料,大小,形状以及根据给定零件所选热处理的方式,以及后期处理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