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哪里有螺纹电极打螺纹的?---求助

楼主(2006-10-14):
<>求助浙江哪里有螺纹电极打螺纹的?

网友:
Re: 求助螺纹电极打螺纹

不知道有螺纹电极打螺纹的专用设备,只知道有电火花设备用螺纹电极就可以打螺纹

网友:
Re: 求助螺纹电极打螺纹

请教,用写字板写字 ;电火花设备用螺纹电极打螺纹的螺纹精度如何?

网友:
Re: 求助螺纹电极打螺纹

回1楼
电火花=电脉冲,杭州下沙有.
回3楼
螺纹配合精度由螺纹电极制造精度保证,尺寸精度由设备,操作人员保证(+-0.02)

网友(2007-08-17):
Re: 求助螺纹电极打螺纹

随便火花机都能打
电极座子上边加个轴承就可以了

网友(2007-11-06):
回复 网友A:

我有螺纹电极 13537216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