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已解决-如果把图中一小部分的图变比例?

楼主(2006-10-14):
画一个矩形,边圆角30度,半径3MM,需要把这个圆角放大比例标出来,可是怎么单独放大这里呢?

1 `, P W( c' r; T9 o

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原来是这样用的,很好用:)摘抄的哈:

Scale命令可以改变现存实体的大小。虽然它的使用方法与Rotate命令十分相似,但是它与Rotate命令相比,给人的感觉是全新的。例如,在绘制图素某一部分的放大图时,先使用copy命令将该部分拷贝到空白位置处,然后用Trim 命令修剪掉多余的部分,再使用Scale命令直接放大即可

网友:
Re: 新手上路,求助各位大侠CAD如何画角度?

仔细说明

网友:
Re: 新手上路,求助各位大侠CAD如何画角度?

30度的圆???

楼主:
Re: 新手上路,求助各位大侠CAD如何画角度?

是,我传个图上来先哈,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忙:)

楼主:
Re: 新手上路,求助各位大侠CAD如何画角度?

图片来了,在图中的红线就是我想要画的一个30度的圆角,当然我现在这个是不精确也不对的啦,所以请教一下高手们怎么画呀?我知道应该很简单的,就是我比较笨哈,嘻谢谢大家:)

楼主:
Re: 新手上路,求助各位大侠CAD如何画角度?

看不太清的话点图片,就会自动放大了~

楼主:
Re: 新手上路,求助各位大侠CAD如何画角度?

没人帮忙吗?55~~

网友:
Re: 新手上路,求助各位大侠CAD如何画角度?

应该是画个弧吧!但不知它的半径是多少?具体要求有什么?给我说清楚了我才好帮你

网友:
Re: 新手上路,求助各位大侠CAD如何画角度?

理论上有无数个解,但具体要你说明。(半径等)

网友:
Re: 新手上路,求助各位大侠CAD如何画角度?

你说的不清楚!!!

网友:
Re: 新手上路,求助各位大侠CAD如何画角度?

条件不够

网友:
Re: 新手上路,求助各位大侠CAD如何画角度?

你在直角上画一红线的圆,我怎么看都象直角的圆弧90度
想象不出30度的圆.
另外,30度的圆,我也没听说过
圆的话,好象大家都知道是360度的
哈哈

楼主:
Re: 新手上路,求助各位大侠CAD如何画角度?

半径是3MM,圆角度30,就是这样,希望大家能帮帮忙,谢谢:)

楼主:
Re: 新手上路,求助各位大侠CAD如何画角度?

还需要什么条件吗?因为是刚刚学的,买了两本书来看还是不太明白,自己太笨了,呵呵

网友:
Re: 新手上路,求助各位大侠CAD如何画角度?

其实书上有介绍的,好简单的
这里反而很难说清楚
你把书上的极轴追踪认真学习一下就行了

网友:
Re: 新手上路,求助各位大侠CAD如何画角度?

你的问题问的不明白,
你把图和要求详细的抄下来放上来。才有可能帮得上你。

楼主:
Re: 新手上路,求助各位大侠CAD如何画角度?

引用 网友A:
# Z6 u* x$ m b, e1 U h7 n% {# i' p 其实书上有介绍的,好简单的
这里反而很难说清楚
你把书上的极轴追踪认真学习一下就行了

哦好的,我再看一下极轴追踪这部分,谢谢:)

楼主:
Re: 新手上路,求助各位大侠CAD如何画角度?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问的不明白,
你把图和要求详细的抄下来放上来。才有可能帮得上你。

# q- } E

前面我发过图了:)

网友:
Re: 新手上路,求助各位大侠CAD如何画角度?

丫头,你会坐标输入吗?先画个圆,再用坐标输入法画一30度的直线,再剪掉多余的线呀。

网友:
Re: 新手上路,求助各位大侠CAD如何画角度?

先画一个30度角,再以角度顶点为圆心,半径为3画个圆,与30度两边
相交,剪切所得弧长即为所需,用移动命令移到方框即可。

楼主:
Re: 新手上路,求助各位大侠CAD如何画角度?

晕了,我这个笨鸟,30度角怎么画呀?555

楼主:
Re: 新手上路,求助各位大侠CAD如何画角度?

有没有快捷的方法?因为我发的图上面的边角都要画30度的角,半径是3MM

楼主:
Re: 新手上路,求助各位大侠CAD如何画角度?

我今天学会了,不过方法做起来有点慢,不知道有没有快捷些的方法?

网友:
Re: 新手上路,求助各位大侠CAD如何画角度?

先画一条直线,然后旋转一下!

网友:
Re: 新手上路,求助各位大侠CAD如何画角度?

在极轴中输入你所需要的角度即可。

网友:
Re: 新手上路,求助各位大侠CAD如何画角度?

你是看书上做的吗?为什么会是画30度的角?而不是圆角?很简单。你点圆弧,然后捕捉自你想要的起点,接着输入C,再输入你要的半径值3,再移动鼠标至角度30度即可(或者输入A,再输入你要的角度如30)。我用的07版的。你照我说的试试看。

楼主:
Re: 新手上路,求助各位大侠CAD如何画角度?

引用 网友C:
你是看书上做的吗?为什么会是画30度的角?而不是圆角?很简单。你点圆弧,然后捕捉自你想要的起点,接着输入C,再输入你要的半径值3,再移动鼠标至角度30度即可(或者输入A,再输入你要的角度如30)。我用的07版的。你照我说的试试看。

# O# X) ~ q! E; T o# n7 O

好的,我回办公室试试:)谢谢先哦

楼主:
Re: 新手上路,求助各位大侠CAD如何画角度?

引用 网友D:
先画一条直线,然后旋转一下!

谢谢, 我基本也是这样做的

楼主:
Re: 新手上路,求助各位大侠CAD如何画角度?

引用 网友E:
6 q A6 N' r# W 在极轴中输入你所需要的角度即可。

谢谢,偶也是这样做滴~

楼主:
Re: 新手上路,求助各位大侠CAD如何画角度?

新问题在首页,希望大家帮助,谢谢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