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有中文版的吗?

楼主(2006-10-14):
请问各位大虾,到目前有没有中文版的pro/e软件?

网友:

你可以在安装过程中设置简体中文环境:右键点击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环境变量新建,设置简体中文变量值(变量名lang,变量值chs),确定退出。 这样安装过程会正确显示简体中文,安装后软件运行也会显示简体中文。

网友:

刚才有一个图忘了发,也不知道怎么发

网友:

安装时就可以选择中文呀!

网友:

野火2.0--M50---M190
野火3.0--M30

网友:

设置环境变量安装就是中文的,如2楼讲的那样

网友:

2楼的正确!!

网友:

      我用的就是中文版的
在安装的时候就可以选择,看来 你还没安装过啊,还是你安装的时候没注意。

网友:

2楼说的是,我就是这样安装的,就是中文的

网友:

xiexie

网友:

lang不就是language的缩写,chs也就是chineses的缩写,繁体是cht

网友:

也可以用双语,安装后在属性里改。也可以每次启动时选择英语还是国语

网友:

有2。0版下载地址吗?多谢!支持!

网友:

野火3。0在装时用中国
装好后就是中文也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
安装野火版
然后改环境变量

网友(2006-11-18):

2楼的说的对,不过在安装时就得设定不,不然没用的,

网友:

楼主厉害!一直用的是英文版的?我要是英语厉害我就用英文的哦!与国际接轨嘛!
PS:Pro/e 野火2.0以上的在安装的时候就可以安装中文的

网友:

pro/e2001就有中文版的了
具体改变如2楼所说

网友:

野火3。0直接就可以装中文的 早期版本安2楼的改就行了

网友:

环境变量:变量名lang,变量值chs

网友:

可以环境变量里进行设置

网友:

有,但是卧的装在两台不同的电脑中,显示不同的语言

网友(2007-01-08):

照2楼说的做吧!完全正确!

网友:

设置环境变量 名LANG   值CHS 安装就是中文的

网友:

即使安装完之后,按二楼的方法设置,再运行pro/e时也可以显示中文,我用的是2004版。

网友:

请问哪里有下Pro/e2.0的,我的Crack文件没了,用不了,怎么办,哪位大侠能指点下!!!

网友:

修改安装环境变量:右键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环境变量-新建-变量名lang-变量值chs-确定,就OK了

网友:

    最好使用英文版的`~
$ f/ U2 ?/ A+ u5 E! W 一些中文翻译过来意思不准确``

网友:

学中文版还是英文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