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速度稳定性控制---[请教]

楼主(2006-10-14):
各位液压专家朋友们,有一台液压车床,要求车削出的刀纹间距在一定范围内(也可以说螺纹导程定值),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只要机床不连续运行,比如操作者测量工件等,间隔时间略长,就会产生刀纹间距明显变大现象。

也就是说:油缸进给速度要求恒定,不会因运动时间长短而产生大的变化。如何解决?

我初步有以下想法:

1、在液压油箱上加装冷却空调,使其恒温在±2℃范围内;

2、用气液阻尼缸。

哪位有着方面的经验,请提供帮助!

网友:
Re: 液压缸速度稳定性控制-请教

1、可以考虑用恒流阀,但是我没用过,不知道效果如何?
2、加背压。

楼主:
Re: 液压缸速度稳定性控制-请教

调速阀、回油节流阀都有,我感觉是因为液压油的黏度变化引起的。

不知恒流阀的控制原理是什么,金枫,能讲详细些吗?

加背压,我认为主要是对每次进给速度的稳定性起作用,不知对不对?而我现在是每次进给中的速度是相对稳定的,只是研车(或机床达到稳定运行状态)的时间太长,并且只要运行间隔时间略长,油缸进给速度就变化。

网友:
Re: 液压缸速度稳定性控制-请教

不知道停车时液压缸有没有锁紧?停车过程中有问变化大吗?停车过程中可能油缸和系统泄漏造成位置变化。另外尽量减少油缸尺寸,提高工作压力

网友:
Re: 液压缸速度稳定性控制-请教

加液压锁和背压阀试一下:液压锁锁定油缸位置;背压阀保证运动刚度.

网友:
Re: 液压缸速度稳定性控制-请教

加液压锁 加倍压 更换液压缸密封件 减少温度变化

网友:
Re: 液压缸速度稳定性控制-请教

议还是采用丝杆传动来实现。我曾经改善过液压钻孔机,就是因速度不稳定导致崩刀或断刀(一组合刀),原液压系统主要由回油节流阀、双向液压锁,FSC调速阀(控制进油)等组成(该阀速度控制不理想),后将FSC改为油研FG-02(如流量小采用FG-01,调完速度后,一定要将螺母锁紧)来控制回油(采用了两位四通阀控制控制快进和工进),去掉了双向液压锁,但回油节流阀必须保留(没它,系统速度还是不稳定),改完后的系统,在行程约50mm,时间相差小于0.5秒。

网友:
Re: 液压缸速度稳定性控制-请教

机床上的液压系统,一般使用的还是中低压(不大于7Mpa).我们曾经跟轴承设备厂做过液压系统.调速使用温度补偿调速阀(QIT-10B)其效果较好,在油温变化时自动补偿流量.
另外楼主说道.产生刀纹间距明显变大现象也可能是主轴转速的变化而造成的.

网友:
Re: 液压缸速度稳定性控制-请教

调速阀确实跟油温和流量关系很大。必须维持一定的压降才有效。
请问,海哥,QIT-10B是哪个公司的产品呢?小弟正用的着。

网友:
Re: 液压缸速度稳定性控制-请教

QIT-10B是广研所系列的中低压温度补偿单向调速阀.做的厂家很多.我厂也曾经批量生产过此阀.

网友:
Re: 液压缸速度稳定性控制-请教

用数字油缸肯定能解决,因为速度在编程中设定。但可能价位上可能不太合算。

数字油缸使用特点:

1、               可以实现单缸多段调速、多点定位、两缸或两缸以上进行差补运动,完成曲线轨迹运动。fficeffice" />

2、               动力大,用86机座步进电机作为信号输出,使液压缸活塞杆完全按照步进电机的运动而运动,即不失步,又有几百、几千吨的推力。因此利用小功率的控制系统,就可使大型机械数控化,节省了方向阀、调速阀、分流规等液压件。降低了成本。简化了系统,缩小了体积,降低事故率。

3、               控制系统简单,触摸屏编程。一个微机就可以完成单缸的多点、多速控制,也可完成多缸的同步、插补运动。操作简单、实用性好。例如:数字油缸以每秒200mm的速度前进200mm,然后再以每秒50mm的速度前进200mm,停止2秒,再以每秒500mm的速度返回原点,再停止3秒,循环运行100次停止,编程如下: 1. speed 200 2. g-len 200 3. speed 50 4. g- len 200 5. delay 2000(ms) 6. speed 500 7. g- len -400 8. delay 3000(ms) 9. loop 01 100 10. end

4、               液压系统高度简化,只需油泵、溢流阀(或数字压力阀)组成的液压源就可接管使用,无需任何方向阀、流量阀、调速阀、单向阀、同步阀等繁杂液压元件。也省略了这些阀件的安装集成块,也无需行程开关、继电器等电气元件。降低了使用成本和维修成本。

网友:
Re: 液压缸速度稳定性控制-请教

楼主的问题用数字缸应该能解决

网友:
Re: 液压缸速度稳定性控制-请教

数字油缸听说过,但没看见过。请问11楼 ,如果该系统采用数字油缸要多少钱购买。

网友:
Re: 液压缸速度稳定性控制-请教

引用 网友A:
, S" t/ @ X- v 楼主的问题用数字缸应该能解决

大侠,不要到处推销好吗?请注意:楼主是要解决现有问题,不是要重新设计一个新东西,在这里跟贴应该是在楼主现有基础上找解决办法。

网友:
Re: 液压缸速度稳定性控制-请教

用数字油缸是能解决的。数字油缸的运动是受脉冲增量信号控制的,不受时间、油温、吃刀深度大小(切削反力)的变化而变化。
价格要看缸径、行程、系统压力、控制精度以及车床X、Z轴要不要相互插补运动来决定。

楼主:
Re: 液压缸速度稳定性控制-请教

前段时间出差,多谢各位朋友的热情帮助,在现有这台机床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下一台的设计只好改为数控-丝杠传动的。设计毕竟是首先实现功能,然后再想办法降低成本实现最优。
但现有的问题还是要想办法解决的,先根据各位提出的建议进行改进试验后看看结果。再次感谢!

网友(2007-05-11):

负载敏感或者流量控制都可以

网友:

保持稳定的背压及进油自锁

网友:

有杆腔加上一个sun公司的再生阀试试,可以控制油缸平稳加载!

网友:

钟南海   你有 sun 的样本吗?特别是插装阀的样本,电子版的有吗,谢谢

网友:

可不可以采用流量控制阀,也就是横流阀,控制流量,在液压中, 速度取决于流量,只要流量稳定了,速度就会稳定。

初学者,略呈拙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