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液压的认识,给大家提个醒

楼主(2006-10-14):
那时,我们这里刚接触液压,对液压不是很了解。

1.新设备生产时,厂家的因为一些原因提前撤离了,我们自己开车,去我们那里的操作工人 不懂操作,柱塞变量泵没有加油,系统没有排气就开了机导致系统产生大量气泡液面下降时把不同厂生产的不同牌号的水乙二醇混加在一起,油箱内产生大量泡沫,系统处在高温下工作(高达60度)并在不断上升,整个系统产生内泄。没有人注意问题所在,导致两台泵先后损坏,柱塞拉毛,柱塞内弹簧断,配油板产生裂纹噪音极大。

损失惨重,从此我们开始对液压的新的认识,大家找了很多液压资料学习。基本掌握了需要用的液压知识,类似的问题基本没在出过。

2.生产一段时间后问题又出来了。系统出现漏油了,管路密封坏了,处理好了发现油箱内液面下降很多了,就补充里很多水乙二醇。补充过程中没有注意清洁,系统运行一段时间后没有压力了,经过排查发现泵没问题,不内泄,最后把溢流阀拆下来经检查清洗发现阻尼孔杜塞了清洗后故障排除。

 z' I4 R& N

如果有人喜欢看还有很多实例 .....谢谢观赏

网友:
Re: 给大家提个醒---建议写成博客!

钢铁机械大虾,是否可以把这些内容写成博客呢?可以同时发到相关栏目里。案例非常好的。期待你的专业博客啊!你的博客已经开通了吧?

楼主:
Re: 给大家提个醒---建议写成博客!

我会的,谢谢大哥给我提了一个醒

网友:
Re: 给大家提个醒

液压这个东西,让人爱恨交加。美国爱国者导弹初期研制时,曾经论证过全电方案,最终不可行,不得不回到电液结合方案。其实,液压入门还不是太困难,严格按照规程还不至于出太大问题

网友:
Re: 给大家提个醒

是的, 我们买了台岳阳产的B690刨床总是因为油杂堵死管路而停机,很头痛......

网友:
Re: 给大家提个醒

液压系统工作介质污染导致的故障很普遍.

网友:
Re: 给大家提个醒

液压可不像气动,液压比较难弄点,因为涉及介质,泄露什么的!
而气动就没有这么大的问题,不行了还可以重来!
但有时候必须要用液压!

网友:
Re: 给大家提个醒

液压是比较难些。要根据你的工况,选定系统压力,工作介质,油泵,各种液压阀,密封件等。还要注意很多事项,如加工精度,管路清洗,系统排气。

网友:

我以为,液压系统运转的关键在于系统内部的清洁程度,包括油箱、管路,以及控制元件、执行元件和附件。

网友:

密封件材料的选择也非常重要,曾经有钢厂的客户采购了进口密封件,老坏,怀疑我们提供的是水货,结果仔细询问才知道,他们用的介质是水乙二醇,选的密封件却是聚氨酯的,当然容易坏了!后来选了个国产的丁腈橡胶的给他,用的非常好!

网友:

钢铁大哥,我是刚刚接触液压不久的,我们是做全液压系统特种车辆(行走,转向,工作臂……等等,由于企业的特殊性,不便在这里说出具体功能,见谅),刚起步不久,目前有很多问题让我们很头痛,比如说阀块的加工(我们厂以前没有这方面经验),系统漏油(卡套、法兰、24度软管接头都有渗漏,主要集中在泵的周围),希望你能给点建议,也希望能和大家探讨相关的经验,我的QQ:164025246。

网友:

关于阀块,正好今天碰到了问题,20#锻造钢,一个20度角,直径7mm,深100mm的孔如何加工,我们厂有很好的加工中心,如大卫等,数车,数铣设备都很全,前几天干了一件4个孔,蹩断了2个钻头

网友:

9楼说的地球人都知道阿,具体怎么保证呢,通过什么措施,什么设备,这些都要确定阿

网友:

说实在的,有多少个厂家对设备的液压系统按期在维护,几乎都是在发生问题才来补救的。

网友:

对于特种车辆液压系统,大家有什么建议么?

网友:

钢铁大哥,我是刚刚接触液压不久的,我们是做全液压系统特种车辆(行走,转向,工作臂……等等,由于企业的特殊性,不便在这里说出具体功能,见谅),刚起步不久,目前有很多问题让我们很头痛,比如说阀块的加工(我们厂以前没有这方面经验),系统漏油(卡套、法兰、24度软管接头都有渗漏,主要集中在泵的周围),希望你能给点建议,也希望能和大家探讨相关的经验,我的QQ:164025246。

    严格按技术规范做应该不会漏油呀。 还是要查一查是否制造质量问题。当然,设计不合理也不行。

网友:

不错的讨论啊。。。介质很重要。。

网友:

做特种车辆的那家 出的都是最基本的问题啊
这些最主要的是去找个比较合适的师傅了
还有什么介质用什么材料的密封  有没人能给点资料啊

网友:

在我的经历中,液压系统的故障原因主要还是出现在介质的原因
1、厂家:现在有很多小厂根本不关心介质的清洁问题,整机出厂前不对液压系统进行清理;
2、使用方:很多用户不能按设备说明书定期更换或清理介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特种车辆的那家 出的都是最基本的问题啊
这些最主要的是去找个比较合适的师傅了
还有什么介质用什么材料的密封 有没人能给点资料啊
你可以去下载一个软件版的液压手册在那里的液压辅件里的密封件单元的密封件概述里有明确说明什么介质用什么材料的密封很容易查的

网友:

谢谢各位,其实大体基本的我都知道的,其实还是主要是管理上的问题,对于国营企业的体制,其中的每个人都是很无奈的……,很多的要求实施不下去,郁闷的很啊

网友:

对于液压系统,在设计正确的前提下,主要是液压油的清洁问题,为了保证这一点,要注意以下细节:
1、液压介质的选择
2、密封材料与介质匹配
3、集成块的清洗(特别是打孔后残留在块体孔内未掉下来的铁销)
4、油箱、管路的清洗及表面处理
5、装配环境的清洁
6、注油时过滤精度不大于10微米
液压系统98%以上的故障都是液压介质不够清洁引起的。
至于渗漏问题,要检查密封面是否符合要求,还有检查系统压力大小,卡套、管道几何尺寸公差等

网友:

你说的那个我看过  但是 比如刹车油之类的 你怎么用 不知道会腐蚀多少东西

网友:

我看到一本书上统计,液压故障70%是和液压介质污染有关,还有20%和泄漏有关,所以我们设计液压系统时,不仅关键的液压元件选择可靠的厂家很重要,尤其是大家往往忽略的附件也很重要,实际上,我们设计中追求的是合理搭配。
对于一个系统的设计,我认为就和买电脑一样,都是DIY,所以考虑元件和材料的合理搭配是很有意义的,同样对于电子系统我认为也是如此(不好意思,跑题了)。

网友:

可以通过工艺孔来沟通,一般要避免钻斜孔。

网友:

21楼那位 thstone
在本社区  机械设计栏目里有帖子专门讨论斜孔的加工
建议你找那些讨论好好学习一下
有很多有益的建议呢

网友(2006-12-19):

经验之谈,谢谢分享.

网友:

全用进口件就行了

网友:

谁设计的细长孔,这不是找事吗?

网友:

至于密封,保险起见,一律使用氟橡胶。

网友(2014-05-11):
这个蛮有用

网友:
当你做液压多年后你会发现,自己竟然成为一个集机械、电气、工艺、自动化为一体的专家了!绝对不会是砖家!

网友:
液压故障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堵塞及泄露造成的

网友:
都是高人、进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