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绕机"张力凸轮"设计---[请教]

楼主(2006-10-14):
在仿制日本岛根,极片全自动卷绕机中.遇见了更换凸轮的棘手事情.

7 L9 [/ [9 W V7 V

其中一个张力凸轮,就是通过凸轮,杠杆控制极片卷绕时的张力.

虽然抄数了,但无法破解其曲线方程.

请教高手,指点张力凸轮的设计方法.

网友:

因为你对机构的描述不够清楚,无法发表看法,在这里告诉你如何测量凸轮的的方法:
测量凸轮前,一定要搞清楚从动杆与凸轮的关系是:1、从动杆是直动对着凸轮的圆心,还是偏心,偏心量是多少?2、从动杆摆动中心据凸轮中心的准确距离是多少?3、从动杆与凸轮接触处是尖端接触凸轮还是用滚轮接触凸轮?滚轮的直径是多少?以上都是测量凸轮要用的必须参数,只有把这些参数搞清楚才可以在各个参数都一致的情况下进行测量仿真,这样你得到的数据就比较准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仿制日本岛根,极片全自动卷绕机中.遇见了更换凸轮的棘手事情.

其中一个张力凸轮,就是通过凸轮,杠杆控制极片卷绕时的张力.

虽然抄数了,但无法破解其曲线方程.

请教高手,指点张力凸轮的设计方法.

 ~' Z0 }. S! v

可以貼個草圖上來嗎?

 M" @

這樣才會更加了解你的意思呀 ~

. p5 y H5 i' ?$ o2 G

网友:

如果是要解决卷绕机的衡拉力问题,现在的技术已经有了专用的产品,名字叫滑差器,在造纸,生产带钢等等凡是有卷绕需要的地方,你选一下就行了。

网友:

帖个图上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

凸轮测绘是蛮难的,我记得上大学时90年代初,到上海缝纫机厂实习,听厂里技术员讲他们生产的缝纫机中的凸轮一直沿用解放前外国产品,靠仿形加工的,做了几十年缝纫机,那个凸轮曲线还是没能用数学式子来表示,现在不知道怎么了,脚踏缝纫机不太见到了。

网友(2006-11-21):

我在印刷机械上大量使用凸轮,都是用微积分算出来的,有数学方程式,关于凸轮技术,国外是对我们保密的,我制造印刷机械深有感触,幸好我去日本学习的时候掌握了这一门技术,有需要邮件联系我,我保证能帮你解决,邮件地址:yinshuajixie@163.com;凸轮设计要考虑运动学和动力学要求,并配合数学方程,我这里有各种凸轮的数学模型,由于是公司机密,我可以给你计算出你所需要的凸轮的坐标值,把你的机构原理图给我,并提出功能要求即可,如是等速还是等加速等等,还要考虑冲击和跃度等等。

网友:

      拍照,扫描,编写软件在计算机里模拟匹配?或许可以,不过弄到计算机里面的时候要用点办法了.
因该想点办法.我学机械,但是毕业了没怎么用,到是软件和电子做了点.我记得CATIA好象有反建模的,不过没仪器没用过.
      纯粹乱写

网友:

想了下,拍照,最好平行.(这个可能有误差,想想办法具体处理,只要得出图形就好办了)
得到图形后处理得出边界.(不过还是需要实物的一个参考尺寸,用来对比图形尺寸)
vc取得边界点.

楼主:

谢谢大家,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有时间我会和大家联络的

网友(2007-08-18):

岛根的卷绕机?
去年在公司也曾仿制过。还去别人厂家观摩过。最终老板想办法弄到了图纸。
最终还是没能做成功。

网友(2010-04-24):
只有把这些参数搞清楚才可以在各个参数都一致的情况下进行测量仿真,这样你得到的数据就比较准确了。

网友(2010-10-10):
跟大家分享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