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做研发,现在搞安装调试---[请教]

楼主(2006-10-15):
兄弟们,小弟以前是做产品开发的,现在要进行公司生产设备的安装和调试,主要有,缝焊机,点焊机,翻边机,液压机,气压机等等

哪位大虾能指点一下安装和调试要注意的问题

, J6 b3 u f B5 o; l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楼主是个牛人啊,好多的设备啊

我也搞过一段时间的安装调试工作,安装调试的注意事项是不断完善的过程,要制定有效的、便于实行的安装调试规范,就不要怕出错,所以,我觉得还是更多的摸索,当然,有原理图的也不防和他人讨论,设备的调试没有定律,最重要的还是信心和勇气。

网友:

楼主,你应该可以学到好多东西.
有很多东西当你调试的时候就学到了.
胆大,心细

网友:

动手去做必有收获

网友:

安装调试所涉及到的范围弹性很大,可以说若单纯的以学历角度说的话,小学毕业能干,博士也能干....但其实这是一种严重的错误认识..安装,装配,调试里所涉及的知识不比设计生产制造过程所涉及到的少..只是在具体的知识的方向上有所差异..千万不要小看安装..好的安装可以让你的设备性能发挥到极佳的状态..劣质的安装后果分几种.有的影响潜移默化,有的影响立杆见影..尽管有安装工艺,但搞安装的人都知道,很多时候,碰到的情况是很具体的,而安装手册上仅有定性的指导,没有具体的方法,,这时候就是体现安装人员的水平的时候了..专业技术知识外还有很多时候涉及到的比如天气,气候,温湿度,凝露结冰,积水,腐蚀,气压,使用习惯,其他国家民族的风俗习惯等方面的知识..要想干好安装调试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只要不是极其粗糙野蛮的安装,优质和劣质只有经过一段或短或长的时间才能体现出来..所以"路遥知马力"用在这行是极其适合的..在安装调试上要想脱颖而出就得有耐心...总的来说,这行是 "入门容易,作好了难" 的活..而且最终的结果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检验..

网友:

建议去看看机械故障分析,应该有帮助,大学里有这么一门选修课。

网友:

安装调试涉及的问题很多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的,很多时候都没有一个统一到标准和规范只有从实践中不断的摸索总结积累,从失败和错误中查找原因。了解相关的知识如:机械.电气.自动化仪表.气动液压等等的衔接。还有就是安装工人的技术水平.........

网友:

考验动手能力的时候到了
同时也是自学能力的提高,
不断的碰到难题,不断的在工艺上进步

网友:

从楼主列举的设备来看
应该是主要安装调试制管用设备.公司应该是生产电视塔.风塔.微波塔的类似单位吧.

 顺便问下,你说的液压机是2000T 3000T 还是5000T的呢`
  设备是不是天水的?控制系统是不是荷兰DELEM的DA23E呢?
前几天刚换了块线路板.花了20000块.不知道这系统全国多不多.

网友:

实践出真知!

楼主可要加油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

这行没有什么太难,按照原理一步来不就可以吗?再说以前楼主是产品研发
现在不就增加了动手能力吗?

网友(2006-11-14):

学习的机会来了,太多东西书本学不到的.

网友(2006-12-15):

呵呵  5楼真是说道俺心里了,安装调试不是表面上那样就好的

网友:

从实践中开始。其实有了设计的基础,安装工作会做得更好的。

网友:

估计液压机之类埋基础要做吧小的就不用了
索要产品样本,安排好生产布局。
提前准备水电气之类,做好前期准备。
要注意需要多沟通,一个人能力再大也有限。

网友:

一:了解生产工艺布局
二:了解设备性能
三:计算电能容量/气路容量
四:规划电源电路与气源气路(注意要考虑安全要素)
五:设备顺序与运输方式。(注意安全)

网友(2007-04-29):

强烈同意5楼的朋友的看法,这是一项考验动手能力和工作严谨细致程度的工作,看似简单实则不然。

网友(2010-02-06):
以前做研发,现在搞安装调试

和我一样  但是我觉得搞安装调试能够学到更多知识  并且知道理论和实际的差别

网友(2010-04-17):
关键还是在实践中摸索出适合自己的方式
由于你有以前工作的基础
安装调试应该难不倒你

网友(2010-06-05):
有理论了 再去实践,很多时候 会触类旁通

网友(2012-03-20):
还是要多动手做一做,更重要的是要心细

网友:
没有能力帮忙,只有自己去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
机械故障分析很好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