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好切大模数的齿轮吗?

楼主(2006-10-15):
我用CAXA编程加工的25模的标准齿轮,齿形与滚刀加工的相差较大,不知什么原因?烦请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2006-12-04):

用AUTOP软件试试,几齿

" b! H6 y o

网友:

不知道你的精度多少,你可以考虑激光加工我是从事激光切割的

网友(2007-01-03):

我用yh割过16模齿.正常

网友(2007-02-05):

我是干三光的,如果你用我们这种机和编程软件的话,应该会有很好的效果!!

网友(2007-04-29):

精度达不到??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下次去实验室给你加工下了.

网友(2007-06-03):

差在哪里?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

如果线切割机工作台面可以就可以!
可以用CAD画出来,导进线切割软件就可以输出了!
CAXAXP可以导进DWG和DXF文件,在CAD画时注意文件后缀名,
我用过,可以的,前提是你的线切割机台面支持这么大的工件!

网友(2007-09-04):

用自由齿轮画画看

网友(2013-03-31):
我看是图形的问题。齿形与滚刀加工的相差较大,说明齿形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