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车轮滚动摩擦力的计算

楼主(2006-10-15):
我在单位设计煤矿用煤矿用矿车的推车器,已知矿车及其载重总共6.8吨,轮径300mm,根据机械手册上的关与滚动摩擦力矩的公式:M=N×μk=F×r,M-摩擦阻力矩,N-重力,μk-摩擦系数=0.05cm,F作用于轮中心的摩擦阻力, r车轮半径,根据上述公式我计算出F=22.6牛,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不知道错在什么地方呢,重力N我是按G=mg=6800×10牛/千克算的,

网友A:

你算的是动摩擦力,启动时所需要克服的静摩擦力比这大得多,还需要加速用驱动力……

楼主:

多谢?请问在什么地方可查到这方面的质料呢?我在机械手册上找了都没有找到,关于启动时的静摩擦力是否可以按滑动摩擦进行计算呢,

网友:

滚动静摩擦力(矩)好像没有相关数据,可以先按滑动摩擦系数计算,另外还要考虑轴承副的摩擦系数,启动加速度(惯性力矩),要把所有力传递有关的运动(摩擦)副都考虑进去

网友(2013-08-17):
不知楼主最后是怎么算的,我前段时间算一个类似的小车,就直接按静摩擦系数0.15算的。单独的滚动摩擦肯定比这个小很多。

网友:
以前我也发过类似的帖子,仅供参考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441

网友:
说个简单的楼主自己延伸:物体先得克服静摩擦力才能开始运动。先说简单的静摩擦力F=mgμ      μ按0.15算的话,得出的这个值都不只多少了。。。。。我都不知道楼主怎么算出F=22.6

网友:
来点实在点的解答好不好啊

网友(2014-11-26):
xuexile 学到不少。。。

网友(2015-04-13):
还需要加上轴承的摩擦阻力吧

网友B:
滚动摩擦力=Gu/R , G=6800*10=68000N;u=0.05cm=0.5mm; R=300mm/2=150mm 所以滚动摩擦力=68000*0.5/150=226.7N  另外启动的时候要考虑 速度从0加速到所需速度的附加力。

网友:
本人也急需这些资料啊

网友:
动摩擦力即使按照你的公式,也要113.3牛啊,静摩擦力如果算3倍的话,需要340牛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Th1fbuXY38nkn8mH-bfC6EHiEA3ZXGWE-acC_SNg-C4-yyVj5dKtFCNaivhXwcInrGPQAr5RkSSwhHiJguADAzImkQK7bCzCgzDvlbQIDEK

网友(2017-01-10):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很对,滚动的启动时基础是滑动!如果是移动小车,其摩擦力应取自轴承的静摩擦,其静摩擦系数约0.05-0.08,滚动后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算的是动摩擦力,启动时所需要克服的静摩擦力比这大得多,还需要加速用驱动力……

静滚动摩擦系数:0.05-0.08

网友D(2017-11-13):
引用 网友B:
滚动摩擦力=Gu/R , G=6800*10=68000N;u=0.05cm=0.5mm; R=300mm/2=150mm 所以滚动摩擦力=68000*0.5/150=22 ...

哪位大神可以写个详细的计算过程,供学习一下么

网友(2023-04-13):
引用 网友D:
哪位大神可以写个详细的计算过程,供学习一下么

这已经很详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