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水力喷射器的设计资料?

楼主(2006-10-16):
谁有水力喷射器的设计资料?

网友:

我也在找寻相关资料,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谁有W水力喷射器的图纸或设计资料请给我一份,谢谢!hbzqzk@126.com

网友:

水力喷射器设计资料,什么压力等级的?

网友:

关注中

网友(2006-11-19):

请问我要切40mmA3板,需几大压力的水刀?

网友:

工作压力在280Mpa到300Mpa之间就可以,做的好的国产水刀长期使用压力也就这个水平,国外产品可以工作到380Mpa甚至更高的压力.

网友:

低一些的压力也可以切割,不过要牺牲切割速度和切割质量.就看你的要求了.

网友:

切割40mmA3钢板目前国产设备还比较困难,切割速度只能在每分钟10mm左右并且切口质量也不好,切割断面斜度也非常大,同时设备压力要调到几乎是满负荷即320-340Mpa(这里指的是国产设备)这对设备来说简直是摧残,6楼的师傅建议你30 mm以上的钢板在不得以情况下还是采用常规切割手段,然后进行二次机械加工,这样加工成本才可接受,要不然设备的易损件费用你是接受不了的。国外的设备在加工质量方面要好一个数量级但设备的购置费用那可是一个天文数字。

网友(2007-02-22):

用高压水做动力的水力喷射器,抽真空用的!

网友(2007-12-24):
找到喷射器的设计资料了么、

哪位有喷射器设计的资料么、?请告知1!多谢!

网友(2008-01-24):
我也要这方面的资料,等待好消息回复

网友:
我也是想要些这方面的资料,这段时间正好有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2008-09-12):
我正急着找这方面的资料!请大侠提供一下吧!感激不尽!

网友(2009-11-27):
交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