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温液压油选择?

楼主(2006-10-16):
各位大虾,在-40℃~20℃工作的液压油选什么型号的?

' A7 O u

L-HS46的行不?

楼主:

有液压专家在线吗?
L-HS46的行不?
还有别的牌号吗?

楼主:
Re: 请教:在-40℃工作的液压油该选什么型号的?

各位大虾:
-40℃工作的液压油选什么型号?
L-HS46的行不?
先谢谢了?

网友:
Re: 请教:在-40℃工作的液压油该选什么型号的?

这个倒不是太清楚,查些液压油的资料啊,看看在-40度时有哪些可供选择,应该需要专用液压油了,因为那个温度下,粘度和流动性都不畅

网友:

选择航空液压油,10号的,零下50度也可以用,不过黏度较低

网友:

L-HS46低温粘度更低,更适应于严寒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