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齿轮出棱问题?

楼主(2006-10-16):
。图a为齿面出棱、图b为齿形不对称、图c为齿形角误差、图d为齿面上的周期性误差、图e为齿轮根切 fficeffice" />

网友:

图在哪啊?

楼主:

图上传不了哦~~郁闷

楼主:

这个是图

网友:

(a)产生的原因是:滚刀刀齿沿圆周等分性不好,这主要是制造和复磨滚刀时产生的误差所致;加一个主要原因是滚刀安装时刀杆径向跳动超差,安装后轴向窜动超差。
(b)滚齿前滚刀对中不好是引起齿形不对称的主要原因。
(c)与滚刀的刃磨有关,刃磨不好时会出现前角(正或负),前角为正时齿形角变小,切出的齿形齿顶变肥;前角为负时齿形角变大,切出的齿形齿顶变瘦。
(d)滚刀安装后的径向跳动超差和旋转中的轴向窜动,机床分度蜗轮副中,分度蜗杆的径向跳动和轴向窜动都是产生周期性的误差因素。

楼主:

谢谢,我注意这几个方面再试试,但不知道滚刀去哪复磨才能保证质量呢?我都还是在上海工具厂磨的有些是就是在们这加工点魔的

网友:

滚刀磨后是要经过计量的,如无计量设备可采用试切零件办法。

网友(2007-02-16):

重工、汉工修磨刀具都比较好。我们的刀具都在重工制作和修磨。

网友:

造成齿轮出棱的原因:1、刀具的质量问题;2、加工过程质量问题;3、刀具修磨质量问题。

4 c% p) Y9 d @

解决的办法:1、控制外购刀具质量,选择正规厂家的刀具,如哈工、上工、汉工、重工。

6 p8 f& j5 ^ C/ @3 F

                   2、重新校正刀杆的窜动量和跳动量,对刀要对工件的中心。

                   3、修磨滚刀时,根据加工齿轮的精度,确定机床修磨精度。

网友(2009-12-16):
我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