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Si2Mn到底能淬到多少度?

楼主(2006-10-16):
材质为60Si2Mn的弹片技术条件里要求热处理硬度为42-52HRC。现部分硬度达到53-58HRC装配以后容易碎。

 l

请大家帮我分析原因。

(如果是45钢的材料能不能淬火到这个硬度呢?)

网友:

这个材料当然能淬火到60HRC左右.改变热处理工艺,保证42-48HRC是没有问题的.并且在这个硬度下也较少出现碎裂的现象.

网友:

870℃淬火,460℃回火.

网友:

常用弹簧钢的等温淬火规范

钢号         加热温度       等温淬火温度         等温保持时间min         硬度HRC

* Z- i ]' t' k

T10A    800+-10             250-360           10-30                      40-53

 65        820+-10           320-340             15-30                    46-48

 65Mn     820+-10           270 / 320-340    15-30                  52-54 / 46-48

50CrVA       850+-10        300                  30-45                    52

60Si2MnA    87+-10          280                  30-45                     52

楼主:

如果是材料是45 ,能不能淬到大于52HRC?

网友:

45#

Ac1-724     退火   820-840    炉冷    HB<=207

Ac3-780     正火   830-870    空冷    HB<=229

Ar3-751   高温回火 650-680   空冷

Ar1-682    淬火    820-860    水冷      HRC50-60

                回火    520-560      空冷     HB228-286

以上内容来源于某单位技术资料

网友:

可以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淬火使用水冷.

楼主:

45淬到52HRC以上应该会有看得见的裂纹呵

网友:

45理论上到52HRC是没问题的,但实际情况到52HRC会有很多问题出现,如裂纹,硬度不均等...

网友:

在工作中曾遇到过材料淬得太硬或淬裂,热处理工程师的临时工艺(具体内容记不得了,模糊想起点内容,仅作为抛砖吧,)

炉温升至650C,放进零件,830C保温x小时(记不起具体时间,应比正常保温时间短),水淬油冷

楼主:

谢谢各位

网友:

既然你是用做弹片的,那么45钢想要既达到较高硬度又要有相对高的弹性,理论上是行不通的.

网友:

HRC45~60.......是碟黄还是螺旋弹簧?你可以访问一下上海核工碟簧制造厂的网上技术指导。。

网友(2006-12-26):

如做弹片一般不用45,因为45热处理后弹性及恢复性不好,最好还是用60Si2Mn热处理硬度为42-52HRC,其弹性及恢复性较好,我司用过,而且用得很多。

网友(2007-02-24):

硬度和脆性成正比

网友:

借你的地方问个问题.
60Si2Mn淬火后中温回火会使含碳量大大减低吗?我有个压簧片的含碳量下降到30多,是材料问题还是由于脱碳反应造成的.
谢谢了

网友:

含碳量下降到30多,如何查出来的?我认为是表面脱碳反应造成的或原材料搞错了。

网友:

我到技术监督局作了成分分析.表面脱碳不至于下降这么多吧.我认为还是材料问题.可是不确定我的判断是否正确.
有没有大侠能帮我解答,谢谢了.

网友:

硬度那么高,不碎才好玩,要回火噢。。。
45钢是可以淬到58-59HRC的
汽车变速箱里有不少零件是45钢高频淬火的,表面硬度要求50-60HRC,一般都在55-58HR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到技术监督局作了成分分析.表面脱碳不至于下降这么多吧.我认为还是材料问题.可是不确定我的判断是否正确.
有没有大侠能帮我解答,谢谢了.

原材料也拿去化验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