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T的汽油机,几个菜鸟级的问题

楼主(2006-10-16):
1. 以1.8的汽油机(如audiA6)为例:喷油压力是多少,油量是多少,汽油机直喷入汽缸的汽油颗粒直径是多少,其空燃比是多少,可达到的排放水平是什么级别?
2. 用1.8T的汽油机,增压器可将进气压力增加多少,增加进气量多少?
3. Audi TDI机的燃油喷射压力是多少,缸内燃油颗粒直径是多少?

楼主:

没人回自己顶一下了

网友:

象是出了一大张考试题,所以无人应对.
我随意答几句,1.8T的发动机,(AUDI PSSAT SAAB),意思为一个循环的排量为1.8升(=1000c.c.).T是增压(turbo),一般指废气涡轮增压,空气中冷,没有缸内直喷的含义.因为增压,充气量高达1.10%-1.50%,所以喷油压力较高,2.5-3.5bar.雾化质量一般较粗,均匀.因空燃比高,排放很好.购车的首选.
日本三菱,十年前就试制成功汽油直喷车,空燃比高达35:1以上,绝对省油.

还有,现如今大家都是菜鸟, a bird in the menu net. 即使古代也有按图索驹,刻舟求剑的 索引方法.

网友:

TDI机是涡轮增压直接喷射发动机,是柴油发动机,喷有压力一般在100多MPa以上

现在奥迪的新车有的已经采用了缸内喷射的供油方式,还有其他的厂商也都推出了自己的缸内喷油系统,只是喷油系统的结构有些不同

网友:

涡轮增压的压比  1.4以下为低增压 1.4-2.0为中增压 2.0以上为高增压
汽油机因为燃烧方式的原因压比太高会导致工作不正常,所以一般采用低增压

楼主:

我想通过讨论,使大家的多多注重真正的理论与实践,多了解数据,用数据说话,不能人云亦云

网友:

我传上AUDI发动机的培训资料,你看看吧

网友:

晕,咋传不上来也,LZ我QQ:185387263,联系我,我传给你

楼主:

8楼  rocky__wang@hotmail.com是我的邮件,<<<贴过来直接发>>>,我是内网的终端,没有QQ,谢谢了

网友:

三楼的回答很专业阿!解释的很正确!我是从事发动机设计工作的,希望和你交个朋友,QQ:121142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