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退火和正火的区别

楼主(2006-10-16):
正火和退火是将工件加热到适宜的温度后冷却,目的是使金属内部组织达到或接近平衡状态,获得良好的工艺性能和使用性能.

但是他们的区别在那里呢?在什么时候用其中一个而不用另一个呢?

 x! i B- \

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

退火又称焖火,代号Th,是将钢件加热到Ac1或Ac3以上(30~50℃),保温一段时间,然后再缓慢的冷却(一般用炉冷)。

正火又称明火,代号Z,是将钢件加热到Ac3或Acm以上(30~50℃),保温一段时间,然后在空气中冷却,冷却速度比退火稍快。

退火与正火的主要区别是:

正火是完全退火的一种变态或特例,二者仅是冷却速度不同,通常退火是随炉冷而正火是在空气中冷却,正火既适用于亚共析钢也适用于过共板钢,对于共析钢,正火一般用于消除网状碳化物;对于亚共析钢,正火的目的与退火基本相同,主要是细化晶粒,消除组织中的缺陷,但正火组织中珠光体片较退火者细,且亚共析钢中珠光数量多铁素体数量少,因此,经正火后钢的硬度、强度均较退火的高,由此可知,在生产实践中,钢中有网状渗碳体的材料需先经正火消除后方可使用其他工艺,而对热处理后有性能要求的材料,则据要求的不同及钢种不同选择退火工艺,如:要求热处理后有一定的强度、硬度,可选择正火工艺;要求有一定的塑性,尽量降低强度、硬度的则应选择退火工艺。

生产上常用的退火操作种类

(1)完全退火(俗称退火)主要用于亚共桥钢和合金钢的铸件、锻件及热轧型材,有的也用二焊接结构件,其目的是细化晶粒,改善组织,消除残余应力,降低硬度、提高塑性,改善切削加工性能,完全退火是一种时间很长的退火工艺,为了缩短其退火时间,目前常采用等温火的工艺来取代完全退火工艺,同完全退火比较,等温火的目的与完全退火相同,但它大大缩短了退火时间。

(2)球化退火主要用于过共析钢及合金工具钢(如刀具、量具、模具以及轴承等所有钢种)。其目的主要是降低硬度,改善切削加工性,并为以后淬火作好准备。

(3)去应力退火(又称低温退火)主要用来消除铸件、锻件及焊接件、热轧件等内应力。

(4)再结晶退火用来消除冷加工(冷拉、冷冲、冷轧等)产生的加工硬化。目的是消除内应力,提高塑性,改善组织。

 ]% \( L

(5)扩散退火主要用于合金钢,特别是合金钢的铸件和钢锭。目的是利用高温下原子具有较大的扩散能力来减轻或消除钢中化学成分不均匀的现象。

网友:

天气已经回答的很好了!
我一般都是这样人为的,正火都是为下一步做准备!
而退火就不是,基本是为了消除应力等作用!

愚见

网友:

两者显著的区别就是冷却速度的不同,一般来讲,正火要比退火要冷却速度快!!再深就是二者在实际应用中的所起的作用也有所区别。

网友A:

是不是也与含碳量有关,对于低碳钢、高碳钢的处理方法也不同吧?

网友:

又增长了一些知识,
谢谢了

网友B:

退火一般不做为最终热处理,正火可以做为最终热处理

网友:

退火和正火目的相似,它们之间的选择,可以从下面几方面加以考虑。
(1)切削加工性。一般来说,钢的硬度为HB170-230,组织中无大块铁素体时,切
削加工性较好。因此,对低、中碳钢宜用正火;高碳结构钢和工具钢,以及含合金元素
较多的中碳合金钢,则以退火为好。
(2)使用性能。对于性能要求不高,随后拟不再淬火回火的普通结构件,往往可
用正火来提高力学性能。但若形状比较复杂的零件或大型铸件,采用正火有变形和
开裂的危险时,则用退火。如从减少淬火变形和开裂倾向考虑,正火不如退火。
(3)经济性。正火比退火的生产周期短,设备利用率高,节能省时,操作简便,故
在可能的情况下,优先采用正火

网友:

谢谢,终于明白了

网友:

正火的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

谢谢各位工程师的详细讲解,明白了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不过我们公司多用淬火,感应淬火,调质。

网友:

对低碳钢而言,完全可用正火代替退火,缩短时间,减少费用.
含C量为0.3%-0.4%的钢,也可以用正火代替退火
含碳量大于0.4%的钢,一般不能用正火代替退火.
在生产中正火常常用来消除过共析钢中的网状渗碳体.

网友:

我给你说个好记的去别,正火是为拉提高工件的硬度,当然常用淬火;退火是降低工件的硬度,例如,工件太硬拉,不好切削,这个时候我们就退下火,很容易加工拉!

网友:

我在管生产的时候,遇到急件就跟热处理车间说退火改正火。

网友(2006-11-15):

昏死啊。。。。

 j

逮啥问啥啊?

这问题大学老师讲过很多次了。。。

不过我也没记。。。。用搜索引擎一搜就可以了。。。。

网友:

实际生产中退火正火的选择:
1、含C<0.25%低碳钢,采用正火代替退火,因为正火可提高低碳钢的强硬度和改善切削加工性
2、C=0.25-0.5%中碳钢可以采用正火代替退火,正火成本低生产率高。
3、C=0.5-0.75%因其含碳量较高,正火获得硬度显著高于退火,难以进行切削加工,采用完全退火降低应力,改善切削加工性。
4、C>0.75%高碳钢,采用球化退火,做预先热处理,若有网状碳化物存在,则先进行正火消除。
退火正火后组织P型(P、T、S)

网友C(2008-03-27):
正火常用于中、低碳钢,退火常用于高碳钢

退火放在空气中冷却就是了。正火要放在炉子中缓慢冷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也与含碳量有关,对于低碳钢、高碳钢的处理方法也不同吧?

热处理与钢的含碳量有关,正火常用于中、低碳钢,退火常用于高碳钢

网友:
楼上的说反了吧?
正火是在空气中冷却,甚至是喷雾冷却。退火才是炉冷,或者在炉子里冷到650度左右出炉。
还有,有人说正火是为后续加工作准备,而退火不是。这个说法是不对的。退火可以为后续机加工和后续热处理调整硬度、改良组织(比如球化退火)、回复晶粒(比如再结晶退火)。应该说绝大多数退火都是为后续加工做准备的。相反,有时候正火倒是作为最终热处理来进行的。

网友(2008-05-10):
引用 网友C:
正火常用于中、低碳钢,退火常用于高碳钢

退火放在空气中冷却就是了。正火要放在炉子中缓慢冷却!

说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退火一般不做为最终热处理,正火可以做为最终热处理

退火好像也可以做最终的热处理吧

网友:
正火也经常用于低碳钢。比如现在很多厂生产船板,尤其是厚度规格大的船板,在经控轧控冷后经常用正火处理。其目的就是使最终组织更均匀,也就是让性能更均匀,从而满足使用需求。现在有的厂正火后甚至都用控制冷却来达到细化组织的目的。

网友(2008-06-09):
正火:在空气中冷却,冷却速度快,常用于低、中碳钢,改善切削加工性。
退火:炉冷,冷却速度较正火慢,常用于高碳钢,改善切削加工性。

网友:
退火是去(消除)应力。如;焊接后的钢结构件,退火是为了去掉组织内部的焊接残余应力。退火温度在500----590摄氏度。钢锭模消除应力退火温度在530----550摄氏度。
正火是细化内部组织晶粒。如新出炉的铸钢件,冷却后经超声波探伤检测发现:内部组织有粗晶现象,这时就需要正火处理。
还有就是一般来讲:正火温度比调质温度略高于20摄氏度。

网友:
讲的还真不错